求助 想做个风动船麻烦看看配置

楼主(2017-04-12):
有个2040  kv4300的电机,易德30a的电调,要配多大的桨,还要配什么电池,新手不懂,谢谢了(补充电池准备用3s的)

网友:
这个配置,飞飞小滑翔机不错

网友A:
2040?内转子电机吧?4300这么高KV桨肯定不能大,最多8*4,可能都大了。大理那么大的风,玩风动艇怕是不能跑快了,不小心就翻水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40?内转子电机吧?4300这么高KV桨肯定不能大,最多8*4,可能都大了。大理那么大的风,玩风动艇怕是不能 ...

谢谢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40?内转子电机吧?4300这么高KV桨肯定不能大,最多8*4,可能都大了。大理那么大的风,玩风动艇怕是不能 ...

大理风很大,kt板飞机适合玩吗,会不会吹的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40?内转子电机吧?4300这么高KV桨肯定不能大,最多8*4,可能都大了。大理那么大的风,玩风动艇怕是不能 ...

2040KV4300配8寸桨···这个不科学吧···2212KV1400的才配8寸····

网友:
只知道kv还没说电压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你电机不能配那螺旋桨, 4300kv配6寸都大了

网友:
求助各位这款电调,用4S锂电5系有刷电机两个,最多能配多少转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