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50涵道黑鸟的大神请进

楼主(2017-04-12):
这鸟性能怎样,电池仓可以放多大的4S电池?如果用FMS的4S涵道能达到1:1的推重比吗?请大神多多指点我这个迷茫中的小鸟

网友:
优酷上有飞行视频,速度太快了。

网友:
我朋友有这个飞机,他装的是1300的电池,但是涵道装的可以说是常见的最好的50涵道了,rc 50的,全油门特别快,推重比肯定超过1了

网友A:
飞黑鸟各种秒炸飞不起来的路过,其实推重比不过1就能飞,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管你推重比多少都特别难操控,手抛出去很容易出现各种诡异的打转,速度上来了才能控制住

网友A:
我有一次手抛出去,直接横滚180度变成倒飞,吓死我了,这飞机最好还是滑跑起飞或是装个陀螺仪

网友:
挺好飞的

网友B:
虽然没飞过,但一看就知道这货速度绝对快的不行,操控也看似不会太容易

网友:
飞过朋友带飞控的,还行啊,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9653
看我飞的

这大神,你发的贴看过了,我就是想知道电池仓能放下4S1500的电池吗?能否给个尺寸,这鸟我买了,还要过几天才能发货,飞控也买了和你一样的,就是涵道买FMS的,现在后悔了,相差几十块应该买R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飞过,但一看就知道这货速度绝对快的不行,操控也看似不会太容易

买了个NX3EVO,我看了大神视频,感觉没飞控根本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黑鸟各种秒炸飞不起来的路过,其实推重比不过1就能飞,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管你推重比多少都特别难操控, ...

不会这么诡异吧,我的鸟配有起落架,不知要滑行多远才能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黑鸟各种秒炸飞不起来的路过,其实推重比不过1就能飞,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管你推重比多少都特别难操控, ...

可能重心偏后或者抛出一瞬间有侧滑。如果合适抛飞姿态将保持。后来是FPV撞树炸烂了才不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飞过,但一看就知道这货速度绝对快的不行,操控也看似不会太容易

操控确实不容易,高速时滚转比俯仰灵多了,但是低速滚转会不听使唤,需要结合偏航来转弯。这样一来,低速和高速操控性区别很大,所以说比较难飞。

网友:
好炫的飞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次手抛出去,直接横滚180度变成倒飞,吓死我了,这飞机最好还是滑跑起飞或是装个陀螺仪

一看就是周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诡异吧,我的鸟配有起落架,不知要滑行多远才能起来

就是这么诡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重心偏后或者抛出一瞬间有侧滑。如果合适抛飞姿态将保持。后来是FPV撞树炸烂了才不飞的。

重心正好在说明书写的那个位置,如果重心后移的话反而不会横滚,我试过,不过电池大小就受到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周大师

不看也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大神,你发的贴看过了,我就是想知道电池仓能放下4S1500的电池吗?能否给个尺寸,这鸟我买了,还要过几 ...

4S 1500可能头重,容易拉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 1500可能头重,容易拉不起来

那1300的没问题吧

网友F:
3S和4S都装过一架,用的都是FMS 50涵道,3S没开尾舵,用的1300的电池,80%油门抛飞,速度不是很快,飞行没问题。4S开了尾舵,用1300的
电池正好,速度比3S快不少,也是抛飞。两架都装了简易起落架,用于降落,降落滑行距离很远,4S开了尾舵可以大迎角降落。4S不开尾舵的话,
得用1000的电池。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3S和4S都装过一架,用的都是FMS 50涵道,3S没开尾舵,用的1300的电池,80%油门抛飞,速度不是很快,飞行没 ...

大神用啥牌子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用啥牌子的电池

Infinity和雷鹏的电池都用过,放电35C或以上就行。

网友:
不好飞的机

网友:
借贴出全新雷鹏4s1300  65c

网友:
重心在那里?是我手指那吗?

网友G:
1300格氏电池,FMS 的3s版本50涵道,这个飞机玩速度没意思,个人觉得飞机小了,速度快了,姿态不好看,也不稳。玩大仰角,超级好玩!

网友:
作死提示:用2216 kv2400 电机尾推,5555竞速桨,4S 电池,机头加配重块配重(屁股电机太大头轻了..)....比4S涵道动力快太多太多了,嗖的一下不见鸟~~当然炸鸡日地球也是很酸爽的,电池报废浓烟滚滚。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2017-05-16):
哪有那么难飞,就是台三角翼,后推三角翼飞的好了这个没问题,就是起飞手抛一个人有时抛不好,,还有小飞机都比较贼,50涵道都是贼到没盆友的,要好飞,就不要用4S,3S1300电池,好飞飘逸,可快可慢,4S重了,速度可以更快,但低速性能就差了,50涵道里这款属于好飞的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G:
1300格氏电池,FMS 的3s版本50涵道,这个飞机玩速度没意思,个人觉得飞机小了,速度快了,姿态不好看,也不 ...

这台机可以拉大仰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