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机翼、压上反角

楼主(2017-04-12):
赛斯纳

网友:
做机到深夜

网友A:
压它干嘛?看那感人的垂直平面前缘,机翼应该是MD的,好好打磨前后缘的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它干嘛?看那感人的垂直平面前缘,机翼应该是MD的,好好打磨前后缘的圆弧

压出上V角,好飞

网友B:
第一次听说上反角是压出来的。

网友C:
不用压,也可以飞

网友D:
压出上反如果还是上单翼,那机子就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出上反如果还是上单翼,那机子就傻了

上单翼上反角不是应该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上反角是压出来的。

压是一方面,主要是碳杆埋得深度不同,中间深两端浅,上V角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这样不好飞的,还有,你这样压是不对称的

网友:
上单翼上反角,厉害了

网友E:
上反角不是这样压出来的。应该把一边的机翼的翼尖垫起来,用砂纸打磨翼根。这样翼根粘接面直接就是一个斜面。两个机翼对合直接就是需要的上反角。你这样压出来的,虽然表面看达到了,但是以后再使用中失去压力以后上反角会有所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反角不是这样压出来的。应该把一边的机翼的翼尖垫起来,用砂纸打磨翼根。这样翼根粘接面直接就是一个斜面 ...

翼根已经用砂纸打磨成平整斜面了

网友E:
看看这样才是粘接上反角的正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样才是粘接上反角的正确方法:

不错!谢谢!但是图上上反角好大呀,就很难用一根碳杆贯通了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在做机翼强度测试

网友:
不是上反都好飞,适可而止吧。

网友F(2017-10-19):
我在考虑不沾,做成可以拆卸的。一直没有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考虑不沾,做成可以拆卸的。一直没有好方法

两鸡翼得粘一块,然后全鸡翼和机身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