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来提问啦,请老师们赐教... ...

楼主(2017-04-12):
现在基本都是无副翼的机子了,那一谈到无副翼定离不开控制核心的 三轴陀螺仪
请老师们赐教,这几种bar的优缺点,还有哪个更适合我们去用.谢谢...

网友:
當然是KBAR!

网友:
新手就k8吧,在高级的你也用不到,关键是技术,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楼主  金脑不是三轴陀螺

网友:
这几个价格都不在一个档次啊,新手K8就好了,便宜好飞

网友:
新手飞500以下小鸡用三轴野兽,体积小、安装简便。500以上可以考虑大kbar或vbar。

网友:
新手,建议用金脑2 代, 因为它有救机功能,

我   飞的450,    上周测试了下  这陀螺仪的  自救功能    ,非常 满意     ,

自救:当你不知道如何控制时,拨一下模式切换开关,机机就自动翻正,然后拔高……

网友A:
野兽陀螺仪我也有个,  但好像不能用电脑或手机配置,,所以一直放着没用    ,

借楼问下各位 ,野兽  只能用陀螺仪上的那个小按钮配置么

网友:
亚拓的直接pass,
kbar便宜,属于山寨vbar。
其他几个都是正品,随你喜好。

网友:
Brain 2, SK540

网友:
一步到位野兽

网友:
我用过MB3.0,动作干脆硬朗,绝对的硬汉系列!调试简单,不需要电脑,按钮配合遥控器解决一切调机!另外一个是ikon,也就是金脑1代,到救机功能!有些随后能减少损失!二代功能又增加许多!可用电脑调参,外场蓝牙调参,手感上调试好了也很硬朗!感觉柔中带刚!有陀螺仪定速功能!下一个想尝试vbar!K8新手练习用应该很实惠,不过要是米充足的话建议还是一步到位上个好点的!毕竟陀螺仪一般摔不烂!

网友:
等下一波神經元優惠。包不後悔帶救機。手感好。便宜。

网友:
不懂帮顶,希望有大神看到,帮你解决!

网友:
新手老老实实kbar或者vbar,因为资料多,简单,易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野兽陀螺仪我也有个,  但好像不能用电脑或手机配置,,所以一直放着没用    ,

借楼问下各位 ,野兽   ...

除了用那个按钮调机,还可以用专用链接线连接了在电脑上设置。个人觉得按钮很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调。平时手机里放一张参数表。

网友:
MB陀螺仪,我全系MB

楼主:
老师们,小弟有3架450L 发觉K8再怎么调,尾巴总是锁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是否得换成好一点的BAR才会好些呢
比如,MB, 或那个蓝色的1500RMB的Vbar...

如果想上好点的,哪个更好点.
还有那个蓝的VBAR是不是得配JR的遥控器啊,否则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们,小弟有3架450L 发觉K8再怎么调,尾巴总是锁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是否得换成好一点的BAR才会好些呢
比如 ...

土豪的话当然选最贵的,但是使用感受有可能觉得差不多。

网友:
V8 NEO,这个要配合他家遥控器的,用这个的基本是土豪中的土豪

网友:
固朗的V2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们,小弟有3架450L 发觉K8再怎么调,尾巴总是锁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是否得换成好一点的BAR才会好些呢
比如 ...

450和450l尾桨桨效不太好 用470l的前倾5度的起落架 之后把原装的68mm尾桨换成74mm的 否则尾桨极易打地 稍打磨桨根后可装上尾桨夹 锁尾会大为改善

网友:
都很专业么。。。

网友:
这些都不如MB的手感好。在就是ALING APS那不是陀螺仪,应该叫它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和450l尾桨桨效不太好 用470l的前倾5度的起落架 之后把原装的68mm尾桨换成74mm的 否则尾桨极易打地 稍 ...

谢谢老师指导.就是说想尾巴效果好点,就得换大点的桨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就是说想尾巴效果好点,就得换大点的桨咯

不是老师 前提是确定尾巴机械顺滑无卡滞才考虑加长尾桨 否则先排除机械的问题

网友:
这几个价格差很多呀,机子装的好,KBAR足矣。一般来说机子越大陀螺仪会用越贵的,当然也有700用KBAR的,视个人情况而定。建议先kBAR 把450之类的飞熟了再尝试升级陀螺,米多另论。

网友:
neo,一步到位

楼主:
这个不是说要配他家遥控的
那小弟的18嫂子不是作废了?
NEO不用他家控,能行不,还望老师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说要配他家遥控的
那小弟的18嫂子不是作废了?
NEO不用他家控,能行不,还望老师解答

那就神经病

楼主:
神经病  是哪款BAR啊

网友:
建议金脑2,自带救机功能,设置相对简单,当人如果嫌价格贵的话可K8

网友C:
引用 楼主:
神经病  是哪款BAR啊

神经病就是最近比较火的法国飞控,比较赞,我也入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经病就是最近比较火的法国飞控,比较赞,我也入了一个。

老师,给个链接,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经病  是哪款BAR啊

神经元,合力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给个链接,看看吧,谢谢了

现在貌似回复原价了,现在好像是9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