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模型折腾了十数载,想DIY一架载重30-50KG电动直升机

楼主(2017-04-12):
从小爱动手折腾爱好飞行器,没想到一次闲游偶然的接触了模型,马上从魔友手上买了一架不知道什么牌子的30级油直,从此人生道路坎坷荆棘。被模型玩了不记得多少年了,现在想正式玩下模型,做一架载重30-50KG直升机,来和广大魔友分享一下加工制作、组装、调试、测试全过程,非常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指教和帮助。
先选一款既简单又可靠的机型,在原机型的基础上借鉴改进放大

网友:
先占个沙发密切关注

楼主:
接下来准备各种工具设备和材料

网友A:
楼主,理论计算怎么搞,同问

网友:
这家伙事儿略吊

网友:
30KG载重只能是上油机了,机架还是得用碳纤板,发动机选型是关键。

网友B:
厉害啊,自动动手做这大玩意,能发点制作图片就好,全是工具图片啊

网友:
楼主装备齐全啊

加油

网友:
老司机的设备就是屌

网友:
这个飞起来要申请时间航路了

网友:
载重30?起飞重量要到100kg了,和R-max一样,电机功率要和250cc发动机媲美?

网友:
是不是要定制电机了啊?这么大的电机做出来估计比汽油发动机不便宜

网友:
一看开始不切实际的指标和设备就知道结果了。。。。可以参考笑脸那位的所谓30kg载重的飞机。。。

网友C:
按航模在载重比,对续航有要求的一般不超过50%

记得某电直公司用1台700就可以拉动跑车,2台700就可以吊起女模特。
一个女模特体重按50KG算,一台700,拉25kg足够,别费劲了 买个800装3桨,30kg没问题。

网友: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楼主:
为了达到高可靠性和耐用性,用了一个直径185毫米M1人字主齿,单向轴承座用了两个超越离合器轴承,但是重量增加了30克左右,单向轴承外套采用硬度45度左右钢管精车打磨,外径与单向座内径过盈0.03毫米紧配合,加热压进去的,应该不会打滑了,单向定位轴承与单向轴承座配合间隙也是过盈0.03毫米,加热压进去。

网友:
专业的工作室啊,必须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航模在载重比,对续航有要求的一般不超过50%

记得某电直公司用1台700就可以拉动跑车,2台700就可以吊 ...

非常感谢指点,我要能在载重30KG的情况下持续飞行不出问题,达到500个起降以上不出问题,保证可靠性,估计市面上的模型机很难做到,所以只有自己折腾了,但是路比较漫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自动动手做这大玩意,能发点制作图片就好,全是工具图片啊

图片会一边做一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论计算怎么搞,同问

我的理论计算是根据每种材料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设计的受力分布,参考多种飞机的设计理念,加上自己飞行过的多种机器综合计算,但是理论和实际区别很大,有待实践

网友:
顶lz,希望能看到实际的东西

网友:
希望别烂尾啊

楼主:
机身图片来了,机身上金属件全部7075-T6铝合金,三主轴轴承座,宽度80毫米,可以容纳比较大的马达,厚度10毫米一个,8毫米两个,整机重量由下面两个轴承受力,上面轴承座主轴定位和前后左右,德国SKF6902轴承。3毫米厚碳纤板,有点重了马达第三轴承德国SKF688-2Z,侧板螺丝12.9级镀钛土豪金。

楼主:
画图一个星期,迫不期待切三块铝板,三天做了三个轴承座,结果CNC的步进电机误差,轴承孔中心位置偏了0.1毫米,全部报废,重新来过。

网友:
哇,这工具看的真的。。。流口水啊

网友:
同是中将,结果手头的机都不及楼主五分之一。

革命尚未成功,小弟继续搬砖~

网友:
楼主真的好强大!会设计,会加工,会组装,飞得好吗?

网友D:
关注,楼主能否排版改一下,先上总体设计思路和简单的构思草图。然后再开始讲解和制作相关零部件。这样阅读起来比较直观。

网友:
楼主是长沙3D直升机大神,我们经常过去看他飞

网友:
火前留名  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E:
德哥威武霸气!宁乡模友发来贺电

网友:
厉害厉害 厉害 重要的是说3便

楼主:
回复楼上所有朋友,先感谢朋友们耐心越贴和建议。
论坛逛得少,不太会操作,不会排版。设计思路和草图也没有详细的,我做东西是一边做一边设计,就像组装调试飞机,看到飞机才知道要怎么样调。电子设备也用过不少,JR和FUTABA的遥控器应该算用得比较多的,里面的菜单还真不记得几项,拿到手里就会用了。说起来惭愧,现在直升机用得最多的陀螺仪应该是V8、K8,我也用得特别多,估计现在连线都要看说明书,就是记不住。啰嗦了一堆废话,先简单规划一下设计思路
   研究过不少品牌的直升机,个人认为都有优点和缺点,当然我自己做的肯定也会有缺点,所以来分享和跪求指教。突然脑袋一热想做一架高可靠性并且能载重的直升机,机身大部分零件都是自己做,能买到用得上的是最好了,省时间。首先定位是载重30公斤以上,能长时间飞行不出故障和长使用寿命,单起落续航达到半小时以上,要达到这几个条件,设计不是问题,主要是材料和加工难度大。第一考虑的就是单向轴承和主齿,自己飞过的机器不少都空中坏过。考虑全钢齿轮重而且不耐用,就网上找了几天找到了一个直径比较大,质量也比较好的塑胶主齿和马达齿,减速比超过了10,正好可以匹配某品牌8-10千瓦的马达(实在没有合适的马达就只能自己绕线了),齿轮的咬合也在两个齿以上,受力方面也应该没问题了,(这个思路是借鉴以前飞过一架国外的植保机,三年没坏过)。单向轴承座肯定是买不到这个载重量的,只能自己加工了,普通的滚针单向轴承在大负荷下寿命不长,就找了超越离合器代替。然后就是机身和舵机的安装,为了简单,舵机就安装在十字盘下面。舵机用的37公斤力度的,依据舵机的尺寸,侧板宽度定在80毫米,个人认为宽一点受力分布均匀一点。浪费大家时间,不啰嗦了,暂定参数如下
  主旋翼长度一米以上,主电机8千瓦以上,电调200A HV,主轴直径15毫米,减速比10.9,电池单块22000-50000毫安,斜盘舵机力度37公斤,锁尾舵机力度5公斤左右,尾旋翼电机单独驱动 电调55A 电机800瓦左右(为了方便运输,尾部只要松三个螺丝快速拆下)。计划两个月完工试飞,望大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楼主能否排版改一下,先上总体设计思路和简单的构思草图。然后再开始讲解和制作相关零部件。这样阅读 ...

论坛逛得少,不太会操作

网友F:
向楼主致敬,最近也搞了一个雕刻机可以加工铝板,但是没车床。。。。楼主是用powermill编程的吗?我用pm编程,倒角一直搞不好,不知道设置的不好还是刀具有问题。。。

另外无锡汉和做的新款的植保机,就是电动直升机飞机,载重20kg,起飞重量应该在40kg左右,马达用的是内转子,个头很大,电机貌似1.6kg,仅供参考

网友:
犀利   明天JingCha局喝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我要能在载重30KG的情况下持续飞行不出问题,达到500个起降以上不出问题,保证可靠性,估 ...

的确,对于飞行器,续航时间长短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载荷大小。但是电池的能量密度远远低于燃油,并且电池是死重,想做到长续航,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向楼主致敬,最近也搞了一个雕刻机可以加工铝板,但是没车床。。。。楼主是用powermill编程的吗?我用pm编 ...

我用的x5编程,倒角用的90度倒角刀,反面倒角是拆下重新对刀,可能会有几个丝的误差,不影响零件使用精度,外观不太重要,你说的这个马达太重了,估计效率也不高,我用的马达重量只有八百多克,功率重量比,每一克高达11.5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x5编程,倒角用的90度倒角刀,反面倒角是拆下重新对刀,可能会有几个丝的误差,不影响零件使用精度 ...

哇,看来电机是大名鼎鼎的KONTRONIK 1000-40L。。。

网友:
金属件上的刀痕很漂亮

网友H:
想问一句,老师不用尾传,直接用 尾电机 驱动尾旋翼的设计, 得上个专业设计的尾电机控制模块了吧,现有的主流机型对尾旋翼的锁尾控制,都是集成在 三轴陀螺仪 里的主控芯片中.
转速和主轴转速是比例关系,这样锁尾的调整是通过  锁尾舵机驱动尾旋翼螺距来控制的.
单独的一个尾电机,在尾螺距和尾转速的控制上,得重新设计一个能和   三轴加速器 检测机体空间信号,再通过 集成运算 来达到输出控制尾部电机和螺距的这么一个东西
除非老师 手中 有现成的这样一整套 系统或现成方案  否则这个既能单独控制尾旋翼的模块,既要能控制尾部电机甚至螺距,还得要能和  匹配的  三轴 或 中央飞控的底层协议对接好,这个模块的设计恐怕有点难度的,这个东西牵扯到电子专业的很多东西了,  比如 单片机 数电,和计算机编程语言,甚至FPGA,老师在这方面也要自己设计自己搞么.

网友:
大神又有了

网友:
装备齐全啊

网友I:
尽量不要用一根销子来承担全部重量,尽量对下轴承座使用推力轴承。

网友:
这人不是一般人。这么多的家伙什,造枪造跑也问题!除了牛还是牛!

网友:
太厉害了我的哥,继续关注中,加油啊!

网友:
楼主威武  期待试飞

网友:
强帖每天一顶!

网友:
祝霸业早成!

网友:
坐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句,老师不用尾传,直接用 尾电机 驱动尾旋翼的设计, 得上个专业设计的尾电机控制模块了吧,现有的主流 ...

这位兄弟可能想得太复杂了,个人认为模型操作、设计制作等,只要在不影响安全、稳定的情况下,越简单越好(这个设计是为了机器方便运输)。每一种模型涉及的行业都很多,制作方面能买到通用的设备配件就最好了,不能什么都自己开发和制作,精力有限。这个尾旋翼单独驱动,大概8年前就在油直上改过,当时觉得发动机不够暴力,由于尾旋翼消耗发动机不少功率,就想到这个办法,结果效果还不错。先选一款转速、功率合适的电机和电调,电机不能太大,影响整体重心,太小也不行,会烧调哦。再把电机轴改长,原来的尾变距部分可以不动,然后把电机改装到尾波箱上,当然也可以自己做电机座安装到尾管上,会更轻一点。控制方面,只要把电调和油门通道联动就可以了。用Y线连接油门通道,用接收机多余通道混控到油门都可以,具体调整就得慢慢研究了,不同的飞机,不同的设备,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看来电机是大名鼎鼎的KONTRONIK 1000-40L。。。

出发点就是在能载重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高可靠性,电子设备会用目前市面上最可靠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可能想得太复杂了,个人认为模型操作、设计制作等,只要在不影响安全、稳定的情况下,越简单越好 ...

老师,您说的一点很对,不管是机械机构还是电子设备,都是越简单越好,这样可以减少整体的故障率和提高整机性能.
可是总感觉你的这个尾部独立驱动方案的详细描述有点过于不足.
首先,在普通的三轴陀螺仪上,如果是普通的通过检测空间 立体坐标和运行轨迹的运动算法时,可以把尾旋翼部分单独考虑,仅能保证尾巴的稳定不动和接收舵量的修正预给量时完全可以.
但如果是 三轴的动量运算里如果将 主轴转速,传动比例线性与非线性关系,螺距比例都一起采集参与空间定位运算时,这样单独给出的这个控制通道是否能够完美的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锁尾,如果再考虑3D动作,那样的话效果就不一定会太好了吧.
小弟独到的一点见解或许是个谬误,毕竟老师玩过的飞机太多,见过的也更多,只是作为一点小小的疑问特此发表出来.
最后还是衷心希望老师成功,把经验多多分享给大家,谢谢.

楼主:
尾管座搞定了,由于设备和时间问题,表面就没做处理了,将就下

楼主:
补充一下,尾管和尾管座的配合公差是0毫米,尾管插上去无虚位,螺丝锁紧受力应该比较均匀,锁紧时碳纤管不容易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您说的一点很对,不管是机械机构还是电子设备,都是越简单越好,这样可以减少整体的故障率和提高整机性 ...

非常抱歉,由于时间问题,太复杂的没时间详细答复,个人知识也有限,以后慢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尽量不要用一根销子来承担全部重量,尽量对下轴承座使用推力轴承。

主轴受力是在主轴上攻丝,外加轴套,两螺丝180度锁紧

网友:
好霸气啊。。坐等LZ更新

网友J:
既然用尾电机,尾管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吧。

网友:
搞虫子7455电机

楼主:
为了增加尾管连接处强度,做了两个内壁加强套,前后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用尾电机,尾管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吧。

个人认为只要不影响使用,折叠的,像真的应该都可以

楼主:
准备做个简单的陀螺仪安装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全过程,欢迎各位指点。先画图

楼主:
固定工件,对刀 开始雕刻

网友:
先站个位看大神DIY

网友:
楼主的雕刻机看上去很赞啊,能给安利一波吗?

网友:
师父真棒

网友:
德哥,好样的啊,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德哥威武霸气!宁乡模友发来贺电

哈哈

网友:
真了不起。

网友:
德哥,霸气

楼主:
旋翼头借用一款植保机上的,看起来还不错,15毫米主轴通用,横轴直径12毫米,12.9级M6横轴螺丝,拉力可以达到2500千克,应该不会射桨了,为了减轻重量,球头换成直径6毫米和塑胶球头扣。

网友:
太牛了  关注 占位

网友:
期待大作完工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和关注,今天的计划是电调固定座,准备先做两根6毫米铝柱固定机身上,然后雕刻一块碳纤板固定铝柱上。

楼主:
先切两根长80毫米铝棒钻孔攻丝

楼主:
接下来的内螺纹就手工操作了,节约时间

楼主:
铝柱内孔深度8毫米,螺纹长度5.5毫米,用m3*8螺丝固定

网友K:
厉害啊,我以为我的工具多,楼主更多。。学习学习。。

网友L:
期待此机现世的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厉害啊,我以为我的工具多,楼主更多。。学习学习。。

做得不好的地方请多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期待此机现世的一天

快了,人也快晕了。钓鱼装备整理好了,明天去钓鱼

楼主:
电调安装板

楼主:
RE: 被模型折腾了十数载,想DIY一架载重30-50KG电动直升机,边做边上图

手艺不够好,铝柱上和沉头螺丝孔手工钻的,钻偏了点,先将就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铝柱内孔深度8毫米,螺纹长度5.5毫米,用m3*8螺丝固定

请问楼主这个铝柱的螺纹是用电钻弄出来的么?怎么保证螺纹的间距和M3螺丝一致呢?

楼主:
你好,这个铝柱是用电钻攻丝的,用的机用螺旋丝攻,这个电钻力度可以调,M3*0.5的螺纹我一般是用第三档,阻力过大时电钻会停转,不会扭断丝攻。M3*05的螺纹底孔直径2.5毫米,深度在车床上钻的8毫米,攻丝的时候尽量保证丝攻和工件垂直,丝攻就可以直接攻到底,减去丝攻前面锥度部份,有效螺纹长度正好是5.5毫米。如果丝攻和工件不垂直可能会攻不到位,可以用手用绞手复攻一下。如果要求高精度的最好还是用攻丝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个铝柱的螺纹是用电钻弄出来的么?怎么保证螺纹的间距和M3螺丝一致呢?

网友:
LZ加把劲,天天关注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继续关注中,加油啊!

网友:
关注,坐等楼主试飞

楼主:
电调马达拍照晒一下

楼主:
尾波箱座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