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艾思达SC-620 与 捷卡T620 选择求教

楼主(2017-04-12):
充电器:艾思达SC-620 与 捷卡T620  选择求教

艾思达SC-620 充电器:
优点:显示屏时尚直观,涓流平衡充电可以充的很满。
缺点:后期涓流平衡时间长、内阻测量不是很准、放电功率过小。

捷卡T620 充电器:
优点:后期线损补偿平衡时间短,放电功率较艾思达SC-620 稍大。
缺点:显示屏不如前者时尚直观,内阻测量情况不知。

两个充电器的价格一样,功率、功能等差不多,但貌似艾思达用的人更多。
二选一,如何选择?犯难了。

请用过的老鸟赐教赐教。

网友:
哪个买的人多用哪个

网友:
我就用的捷卡T620 ,感觉挺好的

网友A:
抉择难点不是这个,而是。SC-620故障率高,有半个月返厂的,但是23V以上即可开满500W,而T620故障率低但是需要整整28V才能开满500W。可靠性和推动能力你选哪个?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请用过的老鸟继续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抉择难点不是这个,而是。SC-620故障率高,有半个月返厂的,但是23V以上即可开满500W,而T620故障率低但是 ...

为何要28V?  24V不行吗?
难道T620的最大输入电流小于20A?

网友:
最近也是看中这两个充电器 来学习学习,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SC-620,已用2个来月,一切正常,操作简单,充电快,平衡好

网友B:
穷选BC168\A6\A9 富选308  其他都是渣 充电器最不需要纠结
一定要选个20a的不上不下 我觉得icharger 206B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穷选BC168\A6\A9 富选308  其他都是渣 充电器最不需要纠结
一定要选个20a的不上不下 我觉得icharger 206B ...

206B充6S最大电流只有十来安,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6B充6S最大电流只有十来安,不能满足要求!

206B 20A充电 怎么可能是10A 你到淘宝看一下
产 品 说 明
          输入电压范围: 10.0 – 28.0VDC
充电电流调节范围: 0.05 – 20.0A
放电电流调节范围: 0.05 – 20.0A

MAX充电功率: 300W @ input voltage > 18V
MAX放电功率: 20W
MAX回收放电功率 300W
MAX外部放电功率: 500W @ 25V/20A
平衡电流: <350mA
平衡精度: <10mV
支持锂(LiPo/LiIo/LiFe)电池数: 1 – 6 串(非平衡模式扩展到8串)
支持NiCd/NiMH电池数: 1 – 17串
支持铅酸蓄电池: 1 – 12串(2 – 24V)
日志文件存储空间: 16Mbit (36 hours)
电池参数设置记忆: 10
智能温度控制: 是
计算机连接: USB 接口
重量: 350g
尺寸: 134X83X25mm / 5.28”X3.27”X0.9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6B 20A充电 怎么可能是10A 你到淘宝看一下

300W/(6*4.2V)=11.9A,
300W/(6*3.7V)=13.5A,
到不了20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0W/(6*4.2V)=11.9A,
300W/(6*3.7V)=13.5A,
到不了20A的。

哦 那选skyrc1000w 40a好了 这个肯定够 二手的还便宜
选充电器有啥好纠结的 就像遥控器似的 没钱忍着 有钱一步到位

网友:
sc-620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那选skyrc1000w 40a好了 这个肯定够 二手的还便宜
选充电器有啥好纠结的 就像遥控器似的 没钱忍着 有 ...

赞同。
不上天的都可以一步到位。
但是多数人还是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6B 20A充电 怎么可能是10A 你到淘宝看一下

Thunder 0620除了输入电流最大为22A以外,其它和你的描述一模一样。

网友:
只用过艾斯特620的表示很好用

网友:
充电器测内阻本来就不准 放电功率对于使用外场电包的来说就不是事 在外场飞用较好的电池我从来都不等平衡好 快充结束就飞 我的总结是6S 4000mah以下的买两块电池5C充电即可用620实现连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抉择难点不是这个,而是。SC-620故障率高,有半个月返厂的,但是23V以上即可开满500W,而T620故障率低但是 ...

再问:
为何要28V?  24V不行吗?
难道T620的最大输入电流小于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