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软件,选择遥控器是只出现一个选项

楼主(2017-04-12):
G7模拟软件,选择遥控器是只出现一个选项而不是两个,而且遥控器没反应

网友A:
遥控器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没有设置对

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A:
你要看你什么遥控器啦!设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你什么遥控器啦!设置不一样。

Futaba, 问题是我前几天玩的都挺好的,啥问题都没有,昨天打开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B:
按流程,开G7进入程序后,插摇控器,这么用了快2年,没啥毛病。有时会有楼主的问题,估计是软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流程,开G7进入程序后,插摇控器,这么用了快2年,没啥毛病。有时会有楼主的问题,估计是软件bug

你出现类似问题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出现类似问题怎么处理的?

只要这个流程一般不会

网友(2019-01-22):
连接线可能断了,如果加密狗灯不亮

网友:
说错了是加密狗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