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frsky XM接收机固件教程

楼主(2017-04-12):
先讲一下前因后果,其实我个人不喜欢经常刷固件的,一般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都 懒得去刷固件,一来更新的东西貌似我不一定需要用到,二来不知道有没有风险。然后最近因为XM接收机用在TINY7机器上的问题搞得我很不爽,一开始还以为是TINY7兼容的问题,后来发现还有位兄弟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才确定是接收机的问题,同时去官方群里问了一下,官方说已经解决,刷固件即可,所以就有了今天这个刷固件的教程。
原因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396

必需下载的工具
驱动(只有通过数据线复制文件才需要) http://www.frsky-rc.com/download ... dows%20XP/7/8/Vista
XM的固件下载 http://www.frsky-rc.com/download ... 80&file=Firmware-XM
XM固件下载地址2

XM+固件下载 http://www.frsky-rc.com/download ... =Firmware-XM%20PLUS
XM+固件下载地址2

老外的教程 http://www.dronetrest.com/t/how- ... x8r-x4r-x4r-sb/1667
我刷的是XM,所以下面我主要列出XM固件文件的说明,我刷的是 XM+FCC170313.frk 从固件压缩包里解压后就有这个文件了
XM+FCC170313.frk: FCC MODE、full channels (ch1~ch16)
XM+FCC170313-RSSI8.frk: FCC MODE、ch8 output RSSI.
XM+FCC170313-RSSI16.frk: FCC MODE、ch16 output RSSI.
XM+LBT170313.frk:LBT MODE、full channels (ch1~ch16)
XM+LBT170313-RSSI8.frk: LBT MODE、ch8 output RSSI.
XM+LBT170313-RSSI16.frk: LBT MODE、ch16 output RSSI.

把文件复制到遥控器的TF卡里面,接下来就是接线部分了。直接从老外那复制图片过来了。
图片虽然是X4RSB的,不过一样,通用,开刷!!!

线直接接上外置高频头最下面3根线即可,从下往上数的3根线分别是sbus,gnd,5v

接线,为了省事,我直接用个老虎夹同时夹住两根线就好了 反正别把5v接错就行。接好线后确认没错了,打开遥控器。

长按MENU键,再按PAGE进入文件管理,选择刚才下载的对应固件文件,按一下ENTER键弹出菜单选择下图选项即开始刷固件,注意别选错了哈,选错不知道会不会刷了内置固件的。

刷固件进度条。

如果你发现刷不了固件,提示错误如上图,那么有可能是你正在打开外置高频头,要先关闭高频头或者自己选一个使用内置高频头的模型,然后再重新开始刷固件操作就可以了,我刚开始就是这样刷不了,关掉高频头后就就可以刷了。
另外如果发现刷完固件,对频时,红灯绿灯一直常亮,遥控器开始对频也没反应,那应该是你刷的版本不对了,重新刷正确的版本即可。

网友:
我刷的是XM,所以下面我主要列出XM固件文件的说明,我刷的是 XM+FCC170313.frk 从固件压缩包里解压后就有这个文件了
XM+FCC170313.frk: FCC MODE、full channels (ch1~ch16)
XM+FCC170313-RSSI8.frk: FCC MODE、ch8 output RSSI.
XM+FCC170313-RSSI16.frk: FCC MODE、ch16 output RSSI.

本来是刷第一个,我刷了第三个

网友A:
没有控咋刷?我黑羊控加xjt高频头,xm+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控咋刷?我黑羊控加xjt高频头,xm+接收。。。。

好问题,我也不知道,可能要问问FRSKY官方。

网友B:
xm 用在tiny7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什么样的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xm 用在tiny7上有什么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396
这里是具体的描述

网友C:
网站真心打不开。。。楼主可以上传XM和XM+的固件么。。。这两个接收机都在用,虽然没发现类似问题。不过还是升级保险啊。多谢

网友:
好像头一次 听说有问题哎  可能批次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站真心打不开。。。楼主可以上传XM和XM+的固件么。。。这两个接收机都在用,虽然没发现类似问题。不过还 ...

已添加下载地址, 请看主楼内容

网友D:
楼主这是要死磕这接收机啊,哈哈,支持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要死磕这接收机啊,哈哈,支持鼓励!

因为现在的小室内机都是用这接收机, 还可以吧, 比AC800要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的小室内机都是用这接收机, 还可以吧, 比AC800要好.

嗯,等你试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等你试好了的~

刷完固件无法对频的问题已解决 爽飞n电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刷完固件无法对频的问题已解决 爽飞n电没问题.

太赞了
有听说过xm或xm+接收机刷了固件之后支持RSSI回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赞了
有听说过xm或xm+接收机刷了固件之后支持RSSI回传吗?

只有RSSI输出到飞控, 没有回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RSSI输出到飞控, 没有回传

能到osd里吗?我现在没刷固件,在osd里显示的rssi不是0%也不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到osd里吗?我现在没刷固件,在osd里显示的rssi不是0%也不变化

可以显示,开启16通道RSS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示,开启16通道RSSI。

好的,试试看,谢谢。

网友E:
哥们儿,xm固件地址好像有问题啊,你那个地址下载的是xm+的,http://www.frsky-rc.com/download/view.php?sort=&down=379&file=Firmware-XM这个是我搜到的x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儿,xm固件地址好像有问题啊,你那个地址下载的是xm+的,http://www.frsky-rc.com/download/view.p ...

xm和xm+的下载地址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