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8 6208可不可以同时使用 控是14sg

楼主(2017-04-12):
如题    不用sbus的情况下  能不能同时用这俩接收实现14通道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两者使用的是不同制式发射频率,可能无法同时对频。建议用6208当主接收机1-8通道,同时买一个FRSKY的 TFR8-S(100多元)或 TFR8SB(200多元) 副厂接收机当9-14通道,并联成14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使用的是不同制式发射频率,可能无法同时对频。建议用6208当主接收机1-8通道,同时买一个FRSKY的 TFR8- ...

感谢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