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炸鸡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7-04-12):
新装富力380普及版,卖家说原装尾中联容易射浆,我就买了个不锈钢升级中联换上,换上以后继续练倒飞悬停,油门70定速,起飞调了一下感度,调好感度起飞倒飞悬停,然后悬停了大概有1分钟,突然尾巴大幅度上下摆动机身激烈晃动,我就赶紧切救机,飞机翻过来以后救机状态下依然大幅度尾巴抖动加机身晃动,当时紧张第一次遇见这样问题,果断切熄火,飞机斜着正飞状态落地,损失相位臂,尾桨夹丢失,尾桨,尾垂轴承孔轻微扩孔,脚架,求问这是什么情况?之前没换不锈钢尾中联飞了10个起落好好的,换上这个就射了?求大神分析问题所在,中联打螺丝胶了。落地以后看到尾桨夹少了一个。

网友A:
我会不会是 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不会是 一楼

赶紧给菜鸟解决疑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紧给菜鸟解决疑惑

你知道的 我也是菜鸟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乱斗乱摆状况乱飞,救机后踉踉跄跄的反复切换救机模式,后来居然迫降了,后来把金脑2mini陀螺仪远离了舵机,陀螺仪距离舵机非常近,震动时候会磕碰舵机,导致陀螺仪震出错了。楼主检查一下震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乱斗乱摆状况乱飞,救机后踉踉跄跄的反复切换救机模式,后来居然迫降了,后来把金脑2mini陀螺 ...

看图是neuron 9轴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乱斗乱摆状况乱飞,救机后踉踉跄跄的反复切换救机模式,后来居然迫降了,后来把金脑2mini陀螺 ...

我已经飞了十多块店也没事,而且也不应该落地尾中联好好的尾桨夹没了吧。

网友:
应该是你尾巴桨夹上的螺丝被震掉了导致的

网友C:
如果是螺丝有胶应不会松脱,那就可能是螺丝断了。其实这里最容易断的不是中联而是中联螺丝。可以把螺丝加粗就好多了。请问是螺丝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螺丝有胶应不会松脱,那就可能是螺丝断了。其实这里最容易断的不是中联而是中联螺丝。可以把螺丝加粗 ...

没有断啊

网友:
感觉是螺丝松了,尾桨夹飞掉了

网友:
还是尾中联那个孔里面的螺纹没了?

网友D:
建议将尾轴、尾横轴更换成SAB的,我的飞了一年多都没问题,前几天操作失误才炸的~

网友:
螺丝胶没打够吧,震动多了就松脱飞走了。

网友E:
自己飞的 连知道是空中射了还是炸鸡射的都不清楚? 射了还能救机翻正吗  震动引起的陀螺仪问题  或者是舵机电位器问题 跳舵了吧 我遇见一次 就是和你说的一个样

网友F:
默默问一句为毛飞机都不正常了,还要切救机...

网友G:
估计是尾中联孔没清理油污胶也打少了引起螺丝松动

网友:
推断,螺丝打多了,沾到轴承上,导致起飞后螺丝松动飞脱。

网友H:
尾夹的螺丝孔里有油,一般螺丝胶不抗油,我装机的时候都用卫生纸把螺丝捏住转好几遍,把油彻底擦干净,螺丝孔里也要用卫生纸捅干净。

网友:
很明显尾中联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尾夹的螺丝孔里有油,一般螺丝胶不抗油,我装机的时候都用卫生纸把螺丝捏住转好几遍,把油彻底擦干净,螺丝 ...

你说的好像很对,这次我忽略了螺丝孔里面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尾中联孔没清理油污胶也打少了引起螺丝松动

螺丝胶确实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默默问一句为毛飞机都不正常了,还要切救机...

因为我是新手没遇见过飞机故障啊,当时完全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飞的 连知道是空中射了还是炸鸡射的都不清楚? 射了还能救机翻正吗  震动引起的陀螺仪问题  或者是舵机 ...

应该不会是舵机吧,舵机一直好好的,我是新手第一次遇见飞行机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将尾轴、尾横轴更换成SAB的,我的飞了一年多都没问题,前几天操作失误才炸的~

只需要换sab横轴尾轴就可以用富丽尾桨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新手没遇见过飞机故障啊,当时完全懵逼了

飞机故障打救机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换sab横轴尾轴就可以用富丽尾桨夹么?

可以用,但需要在尾横轴上加两个0.5mm厚的垫片。

网友I:
我的也射丢一个.断螺丝.你的那个和我的能凑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射丢一个.断螺丝.你的那个和我的能凑一对

网友:
吃瓜群众路过。。。。。

网友:
第一,螺丝胶没打好。打胶也是一门技术。传承铁汉的牙签大法,丝口内壁抹一点,螺纹口抹均匀,不是胶多就对,关键点在于均匀适量。一般我打就4-6牙。在用我的五指姑娘给螺丝口撸一圈。抹掉多余的胶。因为丝口内壁我用了牙签大法挑了一圈胶。
第二,不能用蛮力。手指劲道足够,别把螺丝或者螺纹拧伤。
第三,楼上已经说了防锈油的问题。一定要拿纸巾给中联撸射一管。以后才粘的牢靠。
第四,认真仔细装机。皮带不能太松了。松了打尾管。震动。悬停都会射浆。那真的是装机问题居多。因为尾巴运动量真的很小。负荷很稳定。还是要勤检查。我经常超转。声音一有不正常立马不飞! 新手经历过就好了。以后就不飞犯

网友J:
新机只要油擦干净。螺丝不可能松脱。 螺丝胶绝对打少了。 开始的的问题就是螺丝松了 尾巴震动引起的。 冷静翻正降落的话应该不会炸鸡。    你这是视而不见多长时间?

网友K:
很明显是尾巴出的问题,应该是尾巴螺丝飞了。
如果是震动导致陀螺仪出问题的话切救机不会这么顺利,而且尾巴也不会少尾桨夹。

网友L:
应该不是射尾巴引起的,尾桨夹射了的话再牛逼的陀螺仪都不可能锁住尾,肯定会疯狂自旋的,飞机尾巴上下剧烈晃动说明肯定是舵机在上下摆,而且切了救机还是摆,那就可以排除遥控器问题了,飞机从正常飞行突然开始剧烈摆,而且中间没有炸过,那么排除振动过大陀螺仪傻逼的可能性。现在只剩下一个可能,,,,舵机。不黑什么,只是我分析应该是这样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机只要油擦干净。螺丝不可能松脱。 螺丝胶绝对打少了。 开始的的问题就是螺丝松了 尾巴震动引起的。 冷静 ...

那种程度的点头根本没法视而不见,2秒内我就救机翻过来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不是射尾巴引起的,尾桨夹射了的话再牛逼的陀螺仪都不可能锁住尾,肯定会疯狂自旋的,飞机尾巴上下剧烈 ...

尾巴舵机刚买的新的,服役不到100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明显是尾巴出的问题,应该是尾巴螺丝飞了。
如果是震动导致陀螺仪出问题的话切救机不会这么顺利,而且尾 ...

是啊,第一次遇见,完全懵逼状态

网友M:
我觉得是尾桨夹一个螺丝松出来一截,然后两边不平衡,所以导致震动变大,然后陀螺仪被震动干扰预设大幅度修正,这个国产又导致尾桨价螺距继续松脱,然后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是尾桨夹一个螺丝松出来一截,然后两边不平衡,所以导致震动变大,然后陀螺仪被震动干扰预设大幅度修 ...

明白了,等于说大幅度摆动时候还没有射,然后救机翻过来以后我切了熄火,落地的瞬间尾巴射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等于说大幅度摆动时候还没有射,然后救机翻过来以后我切了熄火,落地的瞬间尾巴射了,是这个意思 ...

射了会自旋。  你是松螺丝摔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等于说大幅度摆动时候还没有射,然后救机翻过来以后我切了熄火,落地的瞬间尾巴射了,是这个意思 ...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