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graupner160A 电调设定教学或说明。

楼主(2017-04-12):
求graupner160A 电调设定,用的futaba的控,

网友A:
G160电调设置卡流程~~~~~每次看视频设置实在的蛋疼,我还是写一个在这放到吧,写这个是为了 让自己也记得住,小学文化没办法不懂英文啊,顺便分享给大家。
先卸掉大小桨才可以进行调试
第一步:先插设置卡,线插反了设置卡显示器不显示,无所谓,不会烧,调过来就行了!接下来直接插入动力电!进行下面设置
UP键+DOWN键 同时一起按  右下角 切换到【Heli】(直升机模式)
第一项:Battery Type  【选LiPO】
第二项:Cut OFF VOLT  (低于设定电压则保护)【选Auto】 【可选V】根据自己电池调整
第三项:Cut OFF Method(低于设定电压保护模式)soft off 是(柔缓截止保护)Hard off是(直接截止保护)【建议选Soft off 】
第四项:Rotation Type (马达选择方向)此项可以不管直接跳到下一步,如果测试的时候马达旋转方向 是反的,那么再从新来设置这步!或者把马达线对换2根也行。
第五项:Motor Timing (马达进角)根据自己机型调整  700的机子一般25°进角
第六项:Speed Up Type (切3D开关时 转速提速时间的长短)Highest(超快)High(快速)(...)Lowest(很慢)【选High】
第七项:Start Torque(缓启动的时间长短)Lowest(很慢)Low (一般)Highest(超快)【新手选Lowest】【老手选Low】
第八项:Set Gov Speed(定速转速)【选On】  校正转速成功后会变成off (代表转速记忆已成功)如果校正转速失败或未校正则显示的是ON
第九项:Gov Response (掉转速后补转的时间快慢)【选Slow】
第十项:Governor On/Off(定速模式打开或关闭)【选ON】
第十一项:Number Of Pole(马达磁极数)根据机型看机子安装说明书或官网查看!
第十二项:Gear Ratio(齿轮比)根据你飞机的齿轮比来调整【大齿盘牙数 ÷电机齿牙数= 齿轮比】举列:亚拓700E大齿盘是112牙  电机齿是12牙,112÷12=9.333  那么我们就选9.3
第十三项:Maximum RPM(此项是显示你上次飞行最高时的转速)
第十四项:Average RPM(此项是显示平均的转速)
第十五项:Current Voltage(此项显示是当前的电压)
第十六项:Max Current (此项显示是当前的电流)
第十七项:Current Temp(此项显示当前电调的温度)
第十八项:Max Temperature(此项显示最高温度)
第十九项:Error History(此项显示电调是否故障)显示NO Error (没有错误)就是正常的
第二十项:Down Load (Really?)此项问你是否对当前设定进行保存  【确定要保存请按键 INC】响几声后 不响了,就保存成功了。
好了,你可以拔掉动力电和设置卡的线了  剩下的 什么备份什么的难的讲了 哪些都没吊用,饿了, 写完吃饭了。

注意 大小桨一定要卸载掉哦?否则会有危险,拔掉动力电以后  下一步校正油门行程:先开接收电 过检后 把遥控器油门推到最高位置,
插入动力电 响2声,等10秒钟左右 会再响4-5声,响完后 立即油门拉到最低  再响几声 就可以拔掉动力电了
下一步,拔掉动力电以后  下一步 从新插入动力电 这里会响1下滴  然后再响4下滴声 . . . .
然后 现在 电调过检了,  接下来 【进行转速记忆】,缓慢将油门推到百分之60  让电机转15秒吧。15秒后 缓慢将油门拉到最低。
就OK了。然后断电吧。从新插入设置卡 ,接上动力电 进入设置卡看【第八项Set Gov Speed】看显示是否是 Off  如果 显示on 那又要从新进行转速记忆 如果显示off 就好了!再进入 【第十三项最高转速看看你最高转速多少,标定15秒看就是最高转速多少以此依据】  如果显示是2000转,  那么你想让自己定速为2100转 你就把3D油门曲线设到百分之65 如果想要2200转 就设置到百分之70 以此递增 或递减 。实际标准转速需要用转速表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60电调设置卡流程~~~~~每次看视频设置实在的蛋疼,我还是写一个在这放到吧,写这个是为了 让自己也记得住 ...

有没有用打遥杆听声音的教程。我没设置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打遥杆听声音的教程。我没设置卡的。。

要么割卵泡遥控器设置,要么设置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割卵泡遥控器设置,要么设置卡!

700级的进角是25°?我咋记得是8°?我的是蝎子4525-520kv,设几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0级的进角是25°?我咋记得是8°?我的是蝎子4525-520kv,设几度?

电调不同,割卵泡电调推荐进角就是25,好盈的话4525~520kv用8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同,割卵泡电调推荐进角就是25,好盈的话4525~520kv用8度

进角不同有啥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角不同有啥影响

进角越大,电流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角越大,电流越大

飞起来的手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的手感呢?

电机和手感没啥关系,只是动力强弱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手感没啥关系,只是动力强弱区别

好吧后天我给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手感没啥关系,只是动力强弱区别

设 定速要装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 定速要装桨不?

绝对不能!!!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A:
G160电调设置卡流程~~~~~每次看视频设置实在的蛋疼,我还是写一个在这放到吧,写这个是为了 让自己也记得住 ...

求教graupner电调刹车啥意思啊,有a break。min break。还有max break

网友:
之前大佬们都说凤凰160A有问题,搞得我怕怕,飞了10来个电,电调都只是温热,而且有设置卡的话这电调的设置也相对简单,我认为性价比还不错,2S直驱,HW 200A得2400一个,太贵了,,现在凤凰的二手价才500左右,我收的两个都很新,700一个,收贵了点,用着还好,至少3年内够用

网友:
两台机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