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in2 金脑陀螺仪 适配 CRIUS 蓝牙模块线序 请教

楼主(2017-04-12):
上面这图是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BD%F0%C4%D4   里金脑1代教程里蓝牙模块的连线图

我用这张图上的线序,接电后  蓝牙模块特别烫,吓的我马上断电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接错线了,完全 烫到不行,

要是我接错线了,正确的接线方法是哪根对哪根呢?

谢谢啦

网友A:
這張圖好像是我的耶
你用的藍芽是VBAR?還是 ZYX ???
你引用我的照片那張是 ZYX 藍芽的接法
是不能使用在 CRIUS 上的
所以會發燙代表線接錯了
你的藍芽也掛了
有關金腦藍芽相關文章請參考小弟分享
藍芽密碼與名稱修改方法
金腦藍芽製作---使用 ZYX 藍芽模組
金腦藍芽製作---使用 VBAR 藍芽模組

CURIS 藍芽模組有分幾種不同形式
貼個照片出來看看吧

Patrick

网友:
已经烧了

楼主:
我是感觉 到烫就马上断电了,   而且蓝牙模块没冒烟,不知道我运气,如何,今晚回家试下吧

多谢啦

网友:
用万用表量出来正负极,接上蓝牙, RX TX试两下就出来了,我昨天就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B(2017-05-26):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好像是我的耶
你用的藍芽是VBAR?還是 ZYX ???
你引用我的照片那張是 ZYX 藍芽的接法

BRAIN2 可以使用 VBAR的蓝牙模块么?
你的连接点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RAIN2 可以使用 VBAR的蓝牙模块么?
你的连接点不开

可以啊你把你的藍芽拍給我看
要有接腳文字面的那面
我畫接線圖給你

Patri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把你的藍芽拍給我看
要有接腳文字面的那面
我畫接線圖給你

好像说vbar的蓝牙波特率跟金脑不同?  图片我晚上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说vbar的蓝牙波特率跟金脑不同?  图片我晚上传你

是不同
所以並不是改接線就好
VBAR 是 9600 bps
金腦是 115200
所以一旦改了就不能給 vbar 用了

Patrick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