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傻跑必备!附带高级设置

楼主(2017-04-12):
愚蠢的人类,喵星人告诉你们:无法比赛,玩车就是傻跑,傻跑的核心是什么?开得快,开的直!
大家请认真看完这个贴,应该会有收获的。

楼主有一只雷虎kt8卡丁车,这个东西转向设计有点小缺陷,走不了直线,一打方向回中后,就会往该方向一路偏下去,有什么解决方法?陀螺仪!有了陀螺仪才可以开直线!!!

必备知识:
混控--从通道根据主通道,按照一定规则进行输出。例如,闪光灯混控,一打左方向就闪左灯,右边同理;一刹车就闪车尾灯。
陀螺仪--简单理解,车体偏了,就反方向修正。陀螺仪分为avcs模式和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就是遇到跑偏了,修正一下,完事,感度决定修正量,车和飞机都可以用,但是走直线的效果很差,转向比较接近没陀螺仪。

avcs模式--这是本文的重点。
先讨论直升机锁尾陀螺仪的avcs模式(楼主的飞越GY550直升机锁尾陀螺仪,低端货)。直升机尾巴因为各种原因跑偏了,那么跑偏角度(跑偏前后相差的度数)是怎么确定?角加速度和时间即可。类似于直线加速运动的a和t。陀螺仪是用来感应角加速度的,然后加入时间管理系统,即可算出跑偏量,然后修正的时候同时累计已经修正了多少,即可完美回到原位。这个追求完美的avcs模式用在车上会有一个好处和一个坏处。好处就是,因为陀螺仪一直在计算跑偏多少和修正多少,丝毫不差,非常严谨,所以绝对可以走出完美直线;但是有一个致命弊端,也是因为太过严谨。因为直升机锁尾avcs模式情况下,他会计算用户输入量和时间。比如,陀螺仪认为用户在方向通道上输入了100%,持续1秒,那就是尾巴要走够360度,一圈!不走完不许停!因为车的转向量和直升机尾巴转向量比起来实在慢太多(车一般转半圈或者4分之一圈,直升机转一圈,快很多),所以如果按照上述条件,陀螺仪要车兜一个圆圈(不管半径多大,反正要转完一圈),才继续走直线,这就可以说已经不能控制了。
然后讨论车用陀螺仪的avcs模式(楼主特意买的futaba gyc440车用陀螺仪,贵啊,450¥呢)。车用avcs模式相对不严谨,时间方面放得比较宽,因为没有丝毫不差,所以走直线方面是不及直升机锁尾陀螺仪avcs模式。但是转向是没问题的,虽然手感和没陀螺仪会有一定的不同,但是最起码可以控制。

然后问题来了,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呢?现在是2个要求:1走严格直线,2转完可控(不严格要求手感,毕竟傻跑,而且有时候要拿来逗逗小妞),4个选项:1 futaba 4pls的垃圾混控,2陀螺仪普通模式,3直升机锁尾陀螺仪avcs模式,4车用陀螺仪avcs模式。
楼主是喵星人,思考了半个月,最终实现完美整合。

楼主:
大家先看ch4,正方向是直升机陀螺仪avcs锁尾模式,负方向是普通模式(飞越gy550直升机用锁尾陀螺仪,低端货)

方向左,ch4输出瞬间变为负值,此时陀螺仪为普通模式

方向右,同上。
到这里,大家可以知道,楼主的车,无论前轮状态多糟糕,都可以走严格直线!直到飞起!而且不影响转向,OMG,是不是很厉害?喵星人这么厉害,你们人类认怂吧

ch4行程,46

这个是中立点,ch4用尽。

程序混控,这个关闭了,请无视

这个是很关键的。闪光灯混控!主要是通过这个混控,实现打方向超过总行程的5%,陀螺仪感度从正瞬间变为负,即AVCS模式瞬间变为普通模式。虽然有5%的avcs模式,但是陀螺仪是有死区这个东西的,就是说在中立点附近有输出抖动是忽略的!但是这个死区应该是没5%那么多,估计就2%~3%,所以就会有3%~2%的AVCS模式段,体现在小舵量拐弯是会不太听话,这个可以通过调整陀螺仪的转速(内置参数,就是说方向打满尾巴转多快这个选项)来减少手感不佳,虽然不完美但是也够用,毕竟傻跑+逗妞。

用DT2来决定CH4的中立点位置。

总结:
1:楼主的车可以走完美直线,而且方向不受影响
2:方向在中立点附近有2%~3%的不适区
3:因为联合使用闪光灯混控、中立点、行程功能,比较复杂。
4:AVCS最大感度受制于ch4的中立点最大可调范围,这个有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只能换高级控,可以有更多高级功能和混控条件。
5:楼主前后折磨半个月,中途折腾几千字说不完,还买了不少东西(例如gyc440),现在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问题4有待优化,哈!

楼主:
人类居然插楼,喵星人还没写完

楼主:
陀螺仪感度在车上的调整:
太高走直线或者遇到高速或者遇到轻微震动就出现方向舵机抖动,肉眼明显可见
太低则操控性下降,表现为舵机输出量明显少于控输入量,而且修正不足

楼主:
楼主已经解决问题4:4:AVCS最大感度受制于ch4的中立点最大可调范围,这个有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只能换高级控,可以有更多高级功能和混控条件。
解决方法:定义DT3控制ch3,程序混控(program mix)里主通道为ch3,从通道ch4,即可无限制调整陀螺仪感度!

网友A:
这么搞的话漂移的姿态保持效果没有了....

推荐cc3d,有专门对应车的模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搞的话漂移的姿态保持效果没有了....

推荐cc3d,有专门对应车的模式

本来打算买cc3d后来发现要电脑调,非常麻烦,特别是一?4些不好插拔usb线的车架。

据说cc3d飞姿态模式不咋地,所以估计直线维持能力不咋地,估计不如gyc440

另外,您说不能漂移。简单啊,陀螺仪普通模式就是漂移,只要混控一关,ch4输出负值恒定,就普通模式了。

最后,楼主的车是平跑,不是漂移,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打算买cc3d后来发现要电脑调,非常麻烦,特别是一?4些不好插拔usb线的车架。

据说cc3d飞姿态模式 ...

cc3d的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试试你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的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试试你会有惊喜。

当时其实准备买cc3d,不过考虑到笔记本电脑15寸太重,而且车小不方便插usb,只好贵点买了个gyc440,后来发现还不如便宜的gy550

网友B:
学习了,还要慢慢消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还要慢慢消化下

关键是对混控的理解和利用

网友(2017-05-13):
喵星人你好喵
<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C(2017-08-13):
CC3D绝对是一款神器

楼主(2017-10-10):
引用 网友C:
CC3D绝对是一款神器

考虑过cc3d,问题是每次出去都要带电脑,电脑还是15寸的神舟战斗游戏本,多重啊

网友D(2018-11-02):
请教楼主,车用陀螺仪的话是GYC440比较好还是GYD450比较好? 谢谢  车是 后驱电房 10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车用陀螺仪的话是GYC440比较好还是GYD450比较好? 谢谢  车是 后驱电房 10车

这种问题充钱就能解决。
其实是因为我帮不了你,因为我是傻跑,不是专业竞技

网友:
有些没看懂

楼主:
哪里没明白

网友(2018-12-14):
喵星人你好喵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感度在车上的调整:
太高走直线或者遇到高速或者遇到轻微震动就出现方向舵机抖动,肉眼明显可见
太 ...

请教下4PK遥控用PS755陀螺仪该怎样设置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4PK遥控用PS755陀螺仪该怎样设置遥控器。

你想怎么用?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想怎么用?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

类似一楼图2 、3 的设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一楼图2 、3 的设置方式

1楼没图。。。。。

网友E(2019-01-13):
引用 楼主:
1楼没图。。。。。

看错,是三楼的图2 、3 ,第四通道怎样设方向打左或右时,ch4输出瞬间变为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错,是三楼的图2 、3 ,第四通道怎样设方向打左或右时,ch4输出瞬间变为负值。

那是闪光灯混控,帖子已经说的很仔细了

楼主(2019-05-16):
最新更新,楼主买了7px,直接用条件1和条件2切换锁尾感度,可以去到3%,闪光灯混控只能5%,哈哈哈

网友F:
遥控自带的感觉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控自带的感觉一般般!

自带什么

网友:
乐迪自带的陀螺仪一般般

楼主(2019-07-28):
引用 网友E:
看错,是三楼的图2 、3 ,第四通道怎样设方向打左或右时,ch4输出瞬间变为负值。

我现在买了7px,condition1和2可以通过方向盘来切换,我设置到3%,比闪光灯混控的5%还要小

网友G:
你在车上加了几个陀螺仪?没看懂,感觉你说的不对,什么加了陀螺仪,打方向就不能正常,我怎么没出现过,我把陀螺仪的左右行程都设好,跑直线爽的很,操控也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倒车陀螺仪就傻掉了,其他都没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车上加了几个陀螺仪?没看懂,感觉你说的不对,什么加了陀螺仪,打方向就不能正常,我怎么没出现过,我 ...

加了一个直升机用的双模式陀螺仪
雷虎车结构有问题,装了普通车用陀螺仪也无法走直线
倒车失灵是正常的,乐迪接收机一体陀螺仪就不会,或者支持油门信号输入的陀螺仪就不怕

网友G:
如果有人能研究一下cc3d就好了,这东西才25元,巨便宜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人能研究一下cc3d就好了,这东西才25元,巨便宜

便宜是一回事,每次出去都带电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