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制作3D打印亚拓450L和亚拓500L的电池板的stl文件

楼主(2017-04-13):
求高手制作3D打印亚拓450L和亚拓500L的电池板的stl文件!
买这个电池板真是太贵了!
能找到3d打印机,就是不会制作这个文件。如需尺寸可以留言!

网友A:
楼主还是踏踏实实买电池板吧。3D打印的强度是个问题。

网友B:
450L我有现成的http://pan.baidu.com/s/1i5sUf2X
3tk5
500L上尺寸吧。绘图没问题

楼主:
亚拓500L电池板尺寸。
赶紧中间那个卡位的,是不是只用做成一个普通梯形就好了?不用做的太复杂,感谢!

亚拓500L电池板

亚拓500L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L我有现成的http://pan.baidu.com/s/1i5sUf2X
3tk5
500L上尺寸吧。绘图没问题

已经上传尺寸图片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踏踏实实买电池板吧。3D打印的强度是个问题。

感觉电池板只是方便,强度问题好像影响不大吧?
自己菜鸟对这些没理解,但是打印机身肯定万万不行,电池板要很大强度用什么用呢?不懂求科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尺寸图片了,谢谢!

板子的厚度是多少?我手头也没有500L的电池板,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
我看网上图片那个梯形的地方下面还有一层?

楼主:
板子厚度跟450L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的厚度是多少?我手头也没有500L的电池板,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
我看网上图片那个梯形的地方下面 ...

板子厚度跟450L的一样。那个梯形卡槽,确实下面还有一层。不过意义不大,画图形也麻烦。只要把我图片上那个梯形直接放在那个板子上就可以了,大小距离等等都已经算好,就是没有原装好看点,但更结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厚度跟450L的一样。那个梯形卡槽,确实下面还有一层。不过意义不大,画图形也麻烦。只要把我图片上那 ...

呃我也没有450L的电池板啊。。 麻烦还是量一下吧,我这个450L的文件我查了是1.15mm感觉不太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厚度跟450L的一样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XCc2sc 密码: 1dam
500的 按照厚度一样的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我也没有450L的电池板啊。。 麻烦还是量一下吧,我这个450L的文件我查了是1.15mm感觉不太对、

确实是1.15,刚才的450L电池板已经打印好了,很紧,要稍微打磨一下才能进去。
估计是打印机精度的问题。稍微有些软,但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