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2212kv1000配翼展多大的kt330或者水星?

楼主(2017-04-13):
谢谢啦~~  起飞重量控制在多少好吊机?

网友A:
1.0米上下。50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上下。500g左右。

谢谢高手!

网友B:
一米左右,我那个水星650g 感觉也不错 3s13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米左右,我那个水星650g 感觉也不错 3s1300的

可以吊机吗?我现在想学习吊机,感谢您提供数据!!还能提供一些详细配置吗?谢谢!!

网友:
用经典的飞机练习进步快,天翼,八眼 EPP . 用个最一般的电机配飞机误事。以前也是这样折腾了3架飞机,没练好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吊机吗?我现在想学习吊机,感谢您提供数据!!还能提供一些详细配置吗?谢谢!!

可以的 配置就那样了 最低配的xxd 花牌电池  银燕舵机 好像是叫亚博特的空机吧 具体忘了很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吊机吗?我现在想学习吊机,感谢您提供数据!!还能提供一些详细配置吗?谢谢!!

以前折腾过 2212 1000KV  翼展900  电调20A  3S 1100MAH  9047浆   的水星 蛮好吊机。

网友:
建议kv1400飞900mm的机更爽,kv1000有点肉

网友:
500克以下,翼展1米左右吧,飞尽量飘的机。低kv的飞机高速的时候推力小,适合吊机和慢飞,所以要大,飘

网友C:
我以前是用你这配置来做KT板330练吊机,前后折腾了17架才学会扭力滚,效率太低了,练蛇滚我改用八眼的EPP板机,很耐炸,修复成本很低,还节约时间,几个月就学会蛇滚了,练3D推荐八眼、天翼8MM、锐动天空的EPP板机,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2212飞kt有些大了

网友:
我用的2212KV980,1047桨 ,3S1100mah ,翼展886cm的KT330, 起飞410g,可快可慢,吊机很容易。不装起落架,控制到390g,飞起来更轻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是用你这配置来做KT板330练吊机,前后折腾了17架才学会扭力滚,效率太低了,练蛇滚我改用八眼的EPP板 ...

这位小哥,你的进步速度有点慢(⊙o⊙)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位小哥,你的进步速度有点慢(⊙o⊙)哦

因为我能飞的时间不多,工作实在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能飞的时间不多,工作实在太忙

哦哦,我看大家都是以飞了多少起落统计练习的时长。是的,有的人玩一年累计的起落可能还没有别人一个月飞的多。

网友:
1米左右,500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