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图传TS5823S选哪个频点好?

楼主(2017-04-13):
新买一个超小微型
图传
TS5823S 5.8G/200MW发射机,想请教各位模友,帮帮忙,提供一些经验,先谢谢!!!
在开阔的地区,200米视距范围以内,该发射机选
哪个频点,图像清晰稳定?又选哪个频点功率损耗低一些?我问卖货的店家,他叫我自己试试,40个频点怎么试。后来又说都一样。因此,请教大家,用5.7G好还是5.9G频点好?

网友A:
确实都“一样”。。。好坏随机。。。
实际上由于工艺问题,每个发射机的发射指标都会不同,每个接收机的接收指标也会不同,因此lz只能拿频谱仪测,或者自己试。。。

网友B:
主要考虑天线的工作频点,和避开遥控器的干扰频点,发射机的频点差距不会太大

网友C:
发射调频点有点烦,不怕麻烦就挨个试,估计效果差不多,不如在接受天线上下功夫。

楼主:
谢谢模友们的经验!选一个对应的频点,不满意就换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