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94762的。大钢齿那个位置。跟中间的轴滑了。

楼主(2017-04-13):
趁着天气好就跑了一圈,结果就没动力了,发动机转速越来越高,大齿轮一直转,但是连着的轴不转了。我一看两边的塑料已经化了,我拿螺丝刀弄下一块来塑料件真的不靠谱啊。就是我拿螺丝刀指的地方。听刚才发动机的声音,我感觉发动机也快废了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

楼主:
会不会跟油针有关,我刚换了30的油(25的烧没了正好剩下30的),然后一个人也没法调油针,我想着我也不推大油,应该没事啊,就只随意的往富里拧了一圈就上了。结果
<

楼主:
他妹的两只鸽子就在我身后三米交配,也不顾忌我的感受

<

楼主:
放上遗照

<

网友:
玩HSP你认真就输了

网友:
哈哈 hsp 就这德行 hpi 好的多了

网友:
HPI更是屎,现在买HPI等于买静态了,坏了配件都订不到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很好解决, 自己用橡胶片剪圆, 做个垫子就可以了, 我改的时候的照片找不到了,

网友:
离合器摩擦片烧掉了,因为打滑所以发动机转速就高了,长时间高转速无负载的话发动机是会报废的。
另外HPI也挺渣的,玩一次修一次,每次坏不同的地方。

网友:
HPI SAVAGE 4.6/5.9倒挡模块,买来用了一次齿轮碎了,2013年送回去修,到今年还没结果。

网友:
我的自己做了个摩擦片搞定
<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不一一回复了。回头自己做个摩擦片试试
<

楼主(2017-05-24):
再发十条就升级
<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1-02-17):
请问这个车手拉器回弹不好,又不是手拉器的问题,买个新的也一样,是那个轴太紧了有的时候都拔不出来,怎么解决。
<

网友:
我也遇到过。玩车一定要自己造零件,钢的,铝的,CNC的,3D打印的,哪个坏了直接一次性解决。。原车的很多零件设计得都跟闹着玩似的,非常不合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大脚车的减速齿都要设计成摩擦驱动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