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接收器

楼主(2017-04-13):
新入一台D10摇控+RX1002接收器,看到接收器那么多插槽请问大神们哪个是供电的,还有怎样对码呢,详细点最好上几张图片,谢谢

网友A:
电调供电

网友B:
电调供电的呀,你度娘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C:
找说明书看。

网友D:
第三个通道是供电的

网友E:
不看说明书早晚要出事。

网友F:
我觉得你还是退魔算了,很明显论坛潜水太少。

网友G:
官方下载说明书,两种供电方式,可以电调供电,油门通道,也有独立供电插头(油机用)

网友H:
接收机平放天线向右旁边两个接口上面那个接外置bec第三通道接电调

网友I:
看看说明书吧,提醒一句,别忘了对接对码。

网友J:
说明书是关键
对码之后记得固定码,还有那个回传基本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