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富斯ppm接收机,成本10元多点,感觉还行。

楼主(2017-04-13):
在朋友的怂恿下做了个富斯ppm接受,用起来还是不错的,成本10元。当然时间成本未计入啦

未封热缩膜的样子

未封热缩膜的样子

楼主:
尺寸为:8mm*13mm   ,如果自己焊接天线,可以减掉板子上的天线部分,可以在小为:8mm*11MM左右
重量:封封热缩膜后,3g

楼主:
开始做的第一个样子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丑,

楼主:
怀疑吗兄弟,我共计做了2个,第一个没法用只是实验一下,第二个是我精心布线,耗费了我近2个晚上,终于完工,并刷写程序,在我家的130穿越机上试飞成功,,后来被我哥们拿走装他模拟器上了,做成无线模拟接受了,使他摆脱了遥控器玩模拟器拖长线操作的历程,那轻松感是很惬意的。,

楼主:
正反展示,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侧面

侧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吗兄弟,我共计做了2个,第一个没法用只是实验一下,第二个是我精心布线,耗费了我近2个晚上,终于完 ...

网友:
富斯出来的人吧?协议怎么知道的?

楼主:
网上都有,包括图纸,tb有元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都有,包括图纸,tb有元件的,

咱不去研究别人的协议那些烧脑的工作,咱自己定的协议做的PPM接收机,遥控器也自己做的板,所有的飞机全部都用一个遥控器控制

网友:
现在的固件有失控保护了么?

网友:
焊接这个,是不是很费眼?

网友:
自己造接收机了,厉害

网友:
人才真的很多

网友A:
厉害!! 大哥。把软硬资料放上来,让怀疑的,无话可说。

网友:
蓝牙芯片,,,

楼主:
昨天晚上又做了个,把模拟器改为无线的,瞬间感觉玩模拟器时手上轻便了许多。

第二个成品b面

第二个成品b面

第二个成品a面

第二个成品a面

插加密狗的样子

插加密狗的样子

热缩后的样子

热缩后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大哥。把软硬资料放上来,让怀疑的,无话可说。

这里在家,抽时间给上传一下

网友B:
是SBUS的?什么叫PPM接收机,和普通的好几个通道的接收机有什么区别,请指教

网友:
去打个板吧,这样焊太累了!

网友C:
和加密狗是怎么连接的?好想摆脱线的束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SBUS的?什么叫PPM接收机,和普通的好几个通道的接收机有什么区别,请指教

ppm六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加密狗是怎么连接的?好想摆脱线的束缚

很简单,模拟器时接受的是ppm信号,你只需要把加密狗打开,用万用表可以容易找到gnd和vcc ,gnd和vcc是在usb的4个焊点两边,和usb插口铁壳相通的是gnd另外一个就是vcc的,ppm端是加密狗插孔尖端对应的弹片,接个线连接一下就行了,没有难度。

网友:
关注,想学习学习。期待楼主的资料。

网友B:
和SBUS类似?  一个信号线就可以分配6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SBUS类似?  一个信号线就可以分配6个通道?

ppm和sbus都是3根线,gnd、vcc、ppm信号线,只是在飞控的接入端口位置可能不同需要查看接线说明。

网友:
做的好,顺便求:DSM2接收机山寨大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又做了个,把模拟器改为无线的,瞬间感觉玩模拟器时手上轻便了许多。

怎样改的,要拆电脑?

网友E:
弄成品上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模拟器时接受的是ppm信号,你只需要把加密狗打开,用万用表可以容易找到gnd和vcc ,gnd和vcc是在 ...

那意思是我把原装接收机转成PPM信号连到加密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样改的,要拆电脑?

拆开加密狗的透明壳子,焊上线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加密狗的透明壳子,焊上线就行

麻烦不

网友:
求原理图

网友:
能做个dsm的吗?d7e用。

楼主:
真的不麻烦,只连接3根线就行了、

网友(2018-10-28):
      参考  记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tb上买好配件,照样子焊接就行了。剩下的就是刷些程序,以及对频,就Ok了

    这个是接收机吗  用8脚单片机   舵机接在哪里呢

网友G(2018-12-06):
你好,MX3G已挂,能单独发一下固件资料吗,1143745739@qq.com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MX3G已挂,能单独发一下固件资料吗, 谢谢了

我也想要能发一份给我吗78206832@qq.com

网友:
楼主固件无法下载了。能发一份给我吗? 35955513@qq.com  谢谢了

网友:
The MX3G has been hung up. Can you send the firmware? Can you send me a copy? Thank you, 3297890473@qq.com

网友:
你好,能单独发一下固件资料吗,408379457@qq.com 谢谢了

网友(2019-02-18):
能发个固件吗 楼主  65366999@qq.com

网友H(2019-04-09):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接收机吗  用8脚单片机   舵机接在哪里呢

这种ppm接收机是需要与飞控配合使用的,舵机连接到飞控上面,或者自己弄个ppm解码器,将各通道转换成pwm信号就可以连接舵机,控制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ppm接收机是需要与飞控配合使用的,舵机连接到飞控上面,或者自己弄个ppm解码器,将各通道转换成pwm ...

哦哦   不错 不错

网友:
楼主,给个固件吧,991520915@qq.com

网友(2019-06-08):
固件已经找不到了,可以发一份吗?42866086@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法参看图,杜邦线和接收机对应的线相接,对频后就可以不用线了,或者你买个ppm接收连上就能用。

网上有一个产品,可以直接把加密狗改成无线的,不用焊,支持ppm 和sbus 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SBUS类似?  一个信号线就可以分配6个通道?

富斯i6的PPM模型,可以连接的不止6通道的。我在模拟器下试验,可以连接8通道。第9与第10通道,在凤凰模拟器下面没有显示出来,具体可不可以在遥控器与接收器之间连接上的,就不明确了。

网友:
能发个固件吗 谢谢  398000036@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法参看图,杜邦线和接收机对应的线相接,对频后就可以不用线了,或者你买个ppm接收连上就能用。

mx3g挂了,上不去了,楼主能不能把固件上传下,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或者可以的话发我邮箱:valen@live.com
多谢多谢!

网友(2019-07-08):
楼主好 请问下 能否共享下这个资料 多谢了  110717450@qq.com  急求急求

网友:
哦哦,可以上闲鱼么,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