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迷你f3飞控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7-04-13):
今天入了台90无刷,搭的是迷你f3飞控
进入bf后,在第一页端口设置第一项是usb (我别台f3飞控的都没这选项)
关了它后,reboot,我的f3就连不上电脑了…
求救…晕
补充,要重刷固件,但我短路了boot
接上usb,它的蜂鸣器长鸣,但无法刷固件…

网友A:
我今天也重刷了f3飞控也是f3迷你飞塔,原因和你一样都是把虚拟接口给删掉了,是不是你的调参软件没有转换为dfu模式?发不了文件,可以私聊我我发给你。PS(你怎么不咨询一下店家)

网友A:
说错了,是固件转duf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重刷了f3飞控也是f3迷你飞塔,原因和你一样都是把虚拟接口给删掉了,是不是你的调参软件没有转换为 ...

店家似乎技术方面不懂,一问三不知…
后来我一位朋友帮我搞好了,就是你说的这样。
谢谢你

网友:
我也90gt 你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B(2017-05-19):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固件转duf模式

请教下怎么转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怎么转变

QQ号多少,有空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号多少,有空发给你

网友(2018-02-10):
引用 楼主:
店家似乎技术方面不懂,一问三不知…
后来我一位朋友帮我搞好了,就是你说的这样。
谢谢你

请问是怎么弄的 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9-02-18):
引用 网友A:
QQ号多少,有空发给你

麻烦给我发下解决方法,谢谢26342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