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买goggle4眼镜如何?

楼主(2017-04-13):
本人准备入坑,打算买一套华科尔的110。看到旗舰店有推荐含goggle4的套装。
想请教一下前辈们,这个眼镜质量如何?是否能够满足我今后升级机型,或自己组装机器的需要。
请大家不吝赐教。多谢啦!

楼主:
着急问问题,刚反应过来,处女贴哦

网友:
g4眼镜还不如br眼镜

楼主:
您好!我刚开始接触还不太懂,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每弄明白。受累可否告诉我br眼镜的全称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刚开始接触还不太懂,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每弄明白。受累可否告诉我br眼镜的全称是什么?谢谢 ...

beero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刚开始接触还不太懂,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每弄明白。受累可否告诉我br眼镜的全称是什么?谢谢 ...

110我有一架,打算出,95新以上,没出去飞过,送的配角全都在,有意吗?这个轴距太尴尬了,室内飞太大,室外飞太小

网友A:
我建议楼主不要买.双天线单接收.距离简直就是啃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楼主不要买.双天线单接收.距离简直就是啃爹

多谢建议!我会慎重考虑!

网友(2017-06-24):
他那个4代好像就是vr的。听说效果不好

网友:
可以看看其它家的眼镜啊,skyzone,aomway,肥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