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外置10A电调,看效果吧

楼主(2017-04-13):
http://www.tudou.com/v/CnJ4EXE46z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手机点击:

www.tudou.com/programs/view/CnJ4EXE46zM/

https://v.qq.com/x/page/g0393fpi9il.html

网友A:
牛,好厉害,什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好厉害,什么机?

就是K120。。。。。。。。。

网友:
这得有多少转啊  超转了吧

网友B:
请问楼主怎样防止k120射桨,要是加胶水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样防止k120射桨,要是加胶水用哪种?

从来没有射过,因为我上螺丝胶。就用普通强度螺丝胶可以如果不上,横轴钉会滑射的。

网友:
我先飞好110,下一步目标120

网友C:
这比原装强了很多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比原装强了很多很多啊……

效果是一样的,其实我想如果用6a无刷应该也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果是一样的,其实我想如果用6a无刷应该也够了。

原装的掉转很严重。可能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掉转很严重。可能手法问题

掉转除了手法,还要找机械原因
旋翼头O圈会老化,导致旋翼虚位大。用502涂抹几圈增大O圈外径就好
电机3根线每根是2股,有时候断一股功率就差很多,这个故障很隐秘,最好把那个线扎到鸡架上面,否则震动大会把线震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转除了手法,还要找机械原因
旋翼头O圈会老化,导致旋翼虚位大。用502涂抹几圈增大O圈外径就好
电机3 ...

多谢提醒。  我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