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超S使用,容易起火

楼主(2017-04-13):
新机滑跑测试,电调用的是xxd黄色,最大承受3s ,测试了两块3s 2200mah后,我抱着试验的想法上了4s 5200mah,结果一分钟后华丽起火了!幸亏迅速扑救及时,未殃及城池。可惜了这枚小电调,做了试验小白鼠,原谅我的好奇心吧!

网友A:
那是绝对不行的,即使勉强用也不安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绝对不行的,即使勉强用也不安全呀。

所以以后我坚决不超S使用!

网友B:
超压会击穿MOSFET的D-S极,相当于内部短路,必烧。
每一块MOSFET能够承受的功率是固定的,所以高压大功率电调器需要用到大量昂贵的高压大电流MOSFET,所以价格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压会击穿MOSFET的D-S极,相当于内部短路,必烧。
每一块MOSFET能够承受的功率是固定的,所以高压大功率 ...

解释的真专业,学习了!

网友C:
大哥你会玩,变形金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会玩,变形金刚啊

哈哈哈 好逗好逗

网友D:
飞机是亮点啊,第一次见到这个摸样,楼主是要玩那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是亮点啊,第一次见到这个摸样,楼主是要玩那样啊

“加长林肯五轮双发”号,陋作让大家见笑啦。

网友E:
这能说明有可能是超S因为还有
1、XXD电调正常使用也有过空中冒烟,而因为电压低反应不剧烈才没有火,如果高压才会明火。
2、好盈天行者40A虽然贴纸上写着2~3S但是实际上是完全支持4S的 通电会响4声,几十个起落正常(只要不超4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能说明有可能是超S因为还有
1、XXD电调正常使用也有过空中冒烟,而因为电压低反应不剧烈才没有火,如果 ...

看来还是你的实践经验多!学习了

网友:
这飞机太牛x了,期待你的飞行视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超压会击穿MOSFET的D-S极,相当于内部短路,必烧。
每一块MOSFET能够承受的功率是固定的,所以高压大功率 ...

然而一般(6s以内)电调用的mosfet的Vgs都是正负20v,3s和4s完全没有区别,可以说只要电流够用,电容耐压够,标3s的电调用4s是完全没问题的。楼主这块xxd烧了主要还是因为电压高了之后最大电流增大,mos承受不了烧了,也有可能是驱动电路设计不好并联的mos没有同时导通而烧毁。电压肯定不是烧电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然而一般(6s以内)电调用的mosfet的Vgs都是正负20v,3s和4s完全没有区别,可以说只要电流够用,电容耐压 ...

两位老师都是高手!

网友G:
这么长,能飞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长,能飞起来吗

等待试飞验证!机长1米5,翼展1米2,故取名加长林肯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不是超压,而是超功率,电流过大而已, 电压无所谓的的。只要电流小

网友:
这飞机真新鲜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能说明有可能是超S因为还有
1、XXD电调正常使用也有过空中冒烟,而因为电压低反应不剧烈才没有火,如果 ...

天行者40安表面看可以用,到4s下BEC输出不稳定,飞固定翼可能会失控,直升机下容易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I:
XXD黄皮电调标称30A,实际能有20A就不错了。楼主这么大的飞机,怎么能用20A的电调呢?其实30A品牌 ...

看来还是实践总结经验呀!

网友J:
电调的驱动管耐压一般是20,但是,电机检测组的耐压不够,主芯片的降压管是一个7033,最大支持12v100毫安的长时间工作,但是电压升高时,负载电流就会减小,但是芯片的需求量并没有减小,所以温度会升高然后导致芯片罢工,但是一般可以坚持30秒,火是从检查组的芯片开始的,j3y的管子可以挺一会,,二极管也可以坚挺,但是电阻和二级检测管撑不住,导致电调异常升温,最终导致芯片和检测组罢工,驱动管错误开启,最终在驱动和检查组的位置短路,然后进入不可逆的损伤。相同功率下,电压增高电流会减少,所以不是电流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调的驱动管耐压一般是20,但是,电机检测组的耐压不够,主芯片的降压管是一个7033,最大支持12v100毫安的 ...

解释的真专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XXD黄皮电调标称30A,实际能有20A就不错了。楼主这么大的飞机,怎么能用20A的电调呢?其实30A品牌 ...

只有12a长跑,都虚标,好盈80a只能35长跑,温度60,tmotor都虚标,比好盈还差,好盈40a最多25a长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行者40安表面看可以用,到4s下BEC输出不稳定,飞固定翼可能会失控,直升机下容易侧翻

破7805或7806,能指望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然而一般(6s以内)电调用的mosfet的Vgs都是正负20v,3s和4s完全没有区别,可以说只要电流够用,电容耐压 ...

VGS是20V没错,按以前开关电源设计VGS都是要用足20V以免让栅极不饱和。但VDS不一定,有10V的,有15V的,有20V的,也有25V的。尤其是小体积封装的电源HEXFET,功率限制的很大,ID高的VDS一般都不会很高。又要高压又要大电流的大功率HEXFET体积都不会很小

随便找了几个型号来,不一定是电调上用的HEXFET,只是举几个例子:

这个小封装SO-8的VDS只有12V,最大ID也很小只有10A左右,功率3W不到,电池只能支持3S,要做电调可能要很多个并联,但毕竟体积小,适合小功率电调。

这个D-Pak封装的就大得多了,VDS有20V,用4S完全没问题,虽然标称最大电流有120A,但最大功率只有90W不到,要做电调的话可能要好几个并联

这个D2Pak的功率要大很多,VDS也高,用12S电不是问题。大型电调不考虑体积问题用这个封装的话确实能让电调功率轻易提升

实际做电调没这么简单,还要考虑MOSFET的速度,内阻等等……各大电调厂家出这么昂贵的电调不光是控制程序的复杂,还要考虑到选择最适合这个电调和质量最好的MOSFET管。超数据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能说明有可能是超S因为还有
1、XXD电调正常使用也有过空中冒烟,而因为电压低反应不剧烈才没有火,如果 ...

那那个好赢可以坚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行者40安表面看可以用,到4s下BEC输出不稳定,飞固定翼可能会失控,直升机下容易侧翻

天行者40a用的是线性稳压的bec,加1s直接加了3,4w的功耗,bec输出电流会下降不少,所以才会有你说的表现,换成同步整流的bec就行。。。上4smos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K:
这你还实验呀,理论都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你还实验呀,理论都是不行的。

哈哈,纸上得来终觉浅,验证一下更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纸上得来终觉浅,验证一下更明了

也是哦,重在进步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天行者40安表面看可以用,到4s下BEC输出不稳定,飞固定翼可能会失控,直升机下容易侧翻

线性BEC耐压高,输出不会不稳定,出问题的一般是低压的UBEC。线性BEC出问题的话,一般是舵机超功率了导致发热严重。

线性BEC发热功率=(电池电压-5V)*BEC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L:
线性BEC耐压高,输出不会不稳定,出问题的一般是低压的UBEC。线性BEC出问题的话,一般是舵机超功率了导致 ...

我记得以前谁拆过电调,线性BEC就是几个7806并联起来。7806的耐压有35V,6S上去都没问题。而且过流有温度保护,发热也不至于烧起来。

网友:
小赛减肥加双动力

网友:
现在的电调精简功能了?印象中以前用的电调超S数都会哔哔响,推油门没输出才对哇

网友:
大校了,3s敢上4s,还是XXD??佩服你的胆量!

网友:
我的XXD上4S长期使用,没什么大问题.从我买到过的XXD电调来说,其所用的MOS管没有耐压低于25v的.线性降压也都是7805这一类的.从电路上看不出不支持4S的地方.唯一的问题是发热,我测试过把XXD电调上的MOS管补满,4S 35A下最多5秒就烫手了.一般30A的XXD会少一排MOS管,能持续20A就谢天谢地了.而且30A XXD电调的电路只是简单的使用三极管进行驱动,在大电流下,MOS管发热严重.
楼主的现象是1分钟后起火.由此来看应该是过热造成的. 如果是超压造成的击穿, 要么是上电时, 要到是电机启动时. 电流过大, 通常也不会一分钟后起火, 而是芯片直接baozha.从楼主的图上来看,不光是MOS管烧了,连驱动的三极管也烧了,这应该是MOS管G极击穿短路了.

网友(2017-05-14):
我没超…也烧过

网友M:
加长林肯!!!!好名,等你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加长林肯!!!!好名,等你试飞了!!!
已经飞过了 看我历史帖子 有视频

网友N:
现在电子产品虚标的很多,本来标称值已经是处于容许范围的上限了,你再挑战它的极限基本就是必挂无疑

网友O:
好盈不错,试试呀,我烧过R12DS,与你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