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泰世X3轰炸机问题咨询

楼主(2017-04-13):
想购入泰世X3,手上一堆450电装和桨,
电池
,不想浪费。哪位知道可以直接用450的3S
电机
,3S电池,和325桨飞泰世X3不?要求不高只要能练倒飞悬停和倒飞航线就行了,要是可以立马入X3坑,来一台轰炸型练习机,炸了不换轴,想想就爽。

网友:
如果只飞悬停和航线,可以用。325桨还是小了点,用360桨吧。

网友A:
说明书上写的桨可以用325-360的,电池可以用3S或者6S的。所以理论上你的设备可以用在X3上。但我没有经过实践

网友B:
你放心,虽然轴不怎么坏、可是坏其他的,成本绝对比450高。老实继续450吧

网友C:
既然手上有450配件,那就飞450吧,x3轴很难炸弯的前提是使用原厂的轴,使用副厂的轴也容易炸弯的
所以泰式有些原厂的配件贵也是有道理的,但脚架一个几十就有点不太合理了

网友D:
不要冒险用低级别装备飞高级别飞机。最好结果也只是能飞但不爽,实际很可能次次炸鸡,甚至伤人。建议把450装备出掉,再入X3。

网友E:
炸了不换轴,想想就爽。
呵呵

网友F:
轴不坏尾波变距支撑挂了,想想炸机也不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进言,继续修练450,以后直接上700

网友G:
又换了个ID?

网友H:
我现在就用3s电机飞360的q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