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调试

楼主(2017-04-14):
平衡调好后,开机后,机头下坠,为什么?能试飞吗?正常姿态如何?

楼主:
推力线高了吗?

网友:
楼主在窗台上睡觉?

网友:
推力线的问题吧

网友:
重心没调好,新手还是调机吧。飞起来升降不能松手,技术不过关炸鸡。背推才考虑推力线,这个飞机电机轴和飞飞机中心线是同轴。新手飘飘机开始学习吧,不建议苏27入门,坏手

网友:
电池往后点啊,这样子重心就不会那么朝前了。

网友:
飞机简单,学问不一般。

网友:
没事  飞起来就没事了,,,起飞的时候拉着点升躲就行   舵面调整一下  要上翘3度左右

网友:
电池最好放在前端三角板里面,炸鸡不容易坏电池。

网友A(2021-05-26):
我的飞机也是,必须一直拉升降不能松手,一松就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也是,必须一直拉升降不能松手,一松就掉。

头重啦,把电池后移1-2cm再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头重啦,把电池后移1-2cm再试

纸飞机的重心应该是在1/2的位置吧!我每次测重心都是在这个位置测的!然后还平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的重心应该是在1/2的位置吧!我每次测重心都是在这个位置测的!然后还平衡的!

松手就掉……说明你的重心错了,纸飞机很飘的,脱控能自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