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小胖远航,老鸟帮忙建议下!

楼主(2017-04-14):
载机选用小胖子,图传用罗美的1.2G,动力,飞控,433用什么老鸟给个建议!我的控是天地飞9!    433用切糕-还是果子的好?飞控用什么比较好!谢谢老鸟们了!

网友:
小胖机身短,你准备把你的1.2G图传放哪个位置能远离其他设备的。

网友A:
小胖飞行效率很高,理论上2216就可以飞了,不过想要手抛容易一点最好上2814,我是2814kv900配9寸APC,最大可以上到11寸,4s9600的18650,飞腾40a电调设刹车,手抛不偏也不掉高度,很轻松,我30%油门即可达到70km/h的巡航速度,全油门电量18a,轻松突破120,60km/h巡航电流只有3a左右,非常省电,续航50-60分钟左右,电池还可以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胖飞行效率很高,理论上2216就可以飞了,不过想要手抛容易一点最好上2814,我是2814kv900配9寸APC,最大 ...

我也是小胖  还么组装 电机也是2814 1100kv   准备上4s 9寸!    有个问题你电调为什么开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飞行效率很高,理论上2216就可以飞了,不过想要手抛容易一点最好上2814,我是2814kv900配9寸APC,最大 ...

谢谢了!你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胖  还么组装 电机也是2814 1100kv   准备上4s 9寸!    有个问题你电调为什么开刹车?

我个人感觉kv1100效率低了,kv900的动力都已经足够用了,很省电,发热也低,开刹车是为了防止降落时候打桨,,上9寸桨的时候桨已经超过尾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你用的什么飞控?

pixmini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mini飞控

不太会用!基础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会用!基础不行啊

新手最好还是别用,性价比高点的话,推荐你用U22吧,中文osd调参的,功能也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最好还是别用,性价比高点的话,推荐你用U22吧,中文osd调参的,功能也全

正有这个意向,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最好还是别用,性价比高点的话,推荐你用U22吧,中文osd调参的,功能也全

433用什么稳定点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433用什么稳定点呀

用U22,就用切糕433吧,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22,就用切糕433吧,绝配

切糕433一般多少公里哦?果子433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糕433一般多少公里哦?果子433怎么样?

一般20公里以内没问题,有人飞过60,果子的售后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20公里以内没问题,有人飞过60,果子的售后只能呵呵了

图传用什么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胖飞行效率很高,理论上2216就可以飞了,不过想要手抛容易一点最好上2814,我是2814kv900配9寸APC,最大 ...

900kv 4s不是上11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用什么图传?

飞远就用1.2G,想方便就用5.8G

网友:
不要1.2,这个频段空中违法,还有你要飞多远,我看看什么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