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瞎飞未来30E pp edge540 固定翼

楼主(2017-04-14):
凑个热闹,也来发个视频。飞的不好,属于瞎飞类型的,将就着看看吧。
照例报个配置:
3548 kv740,60A电调,kst215x4, 4s1500 70c。GF仿apc垃圾桨。
说实话这飞机在泡沫飞机里算挺好飞的,唯独起落架设计的不太合理。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网友A:
楼主,15e和30e比怎样用。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5e和30e比怎样用。各有什么优缺点

15E没飞过,不过15e应该更灵活,适合进阶的玩家

网友:
手法很轻哦,舒服

网友:
麦庄飞的不错

网友:
起落架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起落架有什么问题?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有什么问题?多大的桨?

13x6.5桨。
起落架强度不好,降落稍微重一点就趴窝,这点有待改进。我们这边好几个模友都折过起落架,还不止一次。之前我们都飞天翼的epp30E,起落架比这个结实不少。

网友:
我也有个未来pp30e,请问你电池重心放在哪,发个图学习下。

网友C:
起落架可以拉一根绳子,效果很好的

网友:
飞机很轻,飞的不错

网友:
这世界很酷

网友:
引用 楼主:
13x6.5桨。
起落架强度不好,降落稍微重一点就趴窝,这点有待改进。我们这边好几个模友都折过起落架,还 ...

我买了一架,是碳纤架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飞得好稳,

网友:
飞的好,起落架再加强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可以拉一根绳子,效果很好的

你是啊亮吗?总想着拉彩带

网友(2017-10-08):
天翼30e碳纤起落架一样要趴窝,主要就是降落太重了,我都不要起落架飞了。

网友(2020-06-05):
引用 楼主:
13x6.5桨。
起落架强度不好,降落稍微重一点就趴窝,这点有待改进。我们这边好几个模友都折过起落架,还 ...

关于起落架强度啊,同样的碳起落架。有一点哈,天翼的确硬,还厚呢。就是遇到个坑,木头就断了。而未来的稍微薄,遇到坑,可以软一下,刚好把这个力卸了,不伤上面的木头底座。顺便多一嘴,我宁愿它起落架断掉,也不要伤到底座,不想修啊,然后呢因为都蛇降下来的,起落架就没坏过。建议不熟练眼镜蛇八字的赶紧练。蛇降的基础哈。有了蛇降,起落架很难断。另出天翼起落架两个,未来起落架一个,翼斧起落架一个。

网友:
自飞自拍

网友(2020-10-06):
比较暴力,基本都降,没问题的,最多一个30E,900个电池,换了3个起落架

网友:
未来的机细节和天冀还是差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