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航模通电开关的猜想

楼主(2017-04-14):
随着消费级多旋翼的普及,所谓“智能电池”也成为其标配。
魔友们对普通航模上电这个步骤普遍都有怨言,常用的接头要么松紧尴尬、要么打火,长时间使用存在安全隐患。
于是通电开关似乎是有需求的。
但是,电气开关受制于体积结构很难能满足动辄几十上百A的电流和轻量化要求。
随着消费级多旋翼的普及,所谓“智能电池”也成为其标配。那么,那些“智能电池”上普遍应用的“短按+长按”的通电开关方案为什么不能用在普通航模上?
抛开电源管理功能,除去复杂的控制板,只是通电开关一项是技术还是成本上存在困难?可不可以设计成一个通用装置用于普通航模呢?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控制成本,现在的航模厂 做的都不是多结实。降落稍微不注意 起落架就有可能坏(木结构的机子)。可以做出这样的,只是会单卖

网友:
金霸要出这个东西,等着吧。

网友:
环节越多故障概率越高

网友:
航模上开关越多越不靠谱。。。

网友A:
很贵的,要五块钱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贵的,要五块钱成本。

求指导。能给个方向吗?像我说的这种开关是啥原理用到啥元器件...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导。能给个方向吗?像我说的这种开关是啥原理用到啥元器件...是否可行?

MCU + MOSFET

网友:
不知道要搞什么智能电池干啥多花的钱

楼主:
谢谢。紫薯布丁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