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02s,严重金鱼尾。

楼主(2017-04-14):
把原厂尾舵机换了D03013舵机后,出现严重的金鱼尾现象。还有发现这个舵机行程量比原厂大很多,遥控上打满的话尾浆变距的那个东西会顶到两边。所以怎么把尾舵机行程量调节?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A:
这很简单的,首先你把扣在舵机臂上的扣选最靠轴的孔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可以在遥控内选则尾舵行程量,将100%降到90%或80%试,直到滑块两边都不会顶死。
你提到的尾抖就是尾舵滑块行程过大造成的。

网友B:
调舵机行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简单的,首先你把扣在舵机臂上的扣选最靠轴的孔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可以在遥控内选则尾舵行程量,将100% ...

谢谢您,是调方向舵这个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舵机行程量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是调方向舵这个量吗?

就是调遥控内锁尾舵机的行程量。
首先先调锁尾舵机臂上的孔位,一般会有三个或四个孔,你一孔一孔的往内试,如果在某两孔之间会造成稍微过大与过小时再调遥控器内的尾舵机行程。

楼主:
遥控里面设置了方向舵行程量,舵机臂内孔,尾舵行程量还是一样过大,金鱼尾还没消失。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问题?

网友C:
用原装舵机臂,陀螺仪设置调到80或者90.再调尾舵机拉杆,调到图上状态,再试飞,看情况再进行微调。

网友:
晕,图上不去

网友:
上去了,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舵机臂,陀螺仪设置调到80或者90.再调尾舵机拉杆,调到图上状态,再试飞,看情况再进行微调。

谢谢,我试试。

网友D:
看着这机器,,还差换个kb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这机器,,还差换个kbar。。。

哈哈,这机感觉最能折腾了。

网友E:
尾舵行程这个得慢慢调啊。。。。。

首先还是连杆往内孔移,然后调节控上的方向舵量,慢慢调小直到左右都不会碰到为止

但是但是,这个还只是左右的方向总行程范围,你换了这个舵机,调节舵机左右行程范围就非常重要了,而02S又没办法一步到位调好舵机中立点,所以只能先大致调,然后边飞边调,只要还得靠方向舵形成下减上增这样,慢慢找手感,让左旋和右旋的速率基本保持一致。

是的,我也觉得很坑,也是这样调的,但是我不知道还有啥简单的办法。

另外金鱼尾,可能是舵机中立点磨损了,这个你微调移位一点就是了,但是你这个应该是新舵机,不应该是这个问题,你先吧前面的处理好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舵机臂,陀螺仪设置调到80或者90.再调尾舵机拉杆,调到图上状态,再试飞,看情况再进行微调。

按照你的方法,金鱼尾现象有所减小,现在飞行中不做极速操作就没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舵行程这个得慢慢调啊。。。。。

首先还是连杆往内孔移,然后调节控上的方向舵量,慢慢调小直到左右都 ...

嗯,谢谢,我刚玩这飞机,还要慢慢摸索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金鱼尾现象有所减小,现在飞行中不做极速操作就没什么问题。谢谢。

接收上的第三个旋钮调至2点钟,再试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金鱼尾现象有所减小,现在飞行中不做极速操作就没什么问题。谢谢。

02s原装陀螺的话要扭接收上的rudd ext来限制尾舵行程,控上调行程没用的,手拿飞机左右转,调到尾巴不会顶住为止,另外好像华的接收不推油门还没有修正,所以建议拔掉电机,油门推上去再转动飞机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G:
D03013是6V舵机,1S用D3018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D03013是6V舵机,1S用D3018更合适

电调输出的是5v电压吧?我1s用着感觉还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调输出的是5v电压吧?我1s用着感觉还行

1S满电4.1V 带载掉到3.8V 你看下两种最低工作电压有区别的,除非你用升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S满电4.1V 带载掉到3.8V 你看下两种最低工作电压有区别的,除非你用升压器

现在玩了几电,都是玩到没动力上升了才换,感觉没什么不一样。可能我还没感觉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02s原装陀螺的话要扭接收上的rudd ext来限制尾舵行程,控上调行程没用的,手拿飞机左右转,调到尾巴不会 ...

你说的正确,但还需补充一下,为了更多人玩好v120我在自己贴内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正确,但还需补充一下,为了更多人玩好v120我在自己贴内说一下。

用kbar好多年龄,华接收不记得太多了

网友:
横轴主轴弯了!振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