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可以用15x13(原装是15X14)的尾管吗?

楼主(2017-04-14):
原装的太贵,打算去五金店买管子切,但15X14的没找到,不知用15x13的会不会磨到皮带或者有其他什么影响。

网友:
买碳纤维管

网友:
皮传的只要外径不要超过15都可以用。轴传的要求就搞了,内径13的肯定不能用。还有你的尾管可以直接修的。找根内径13或者14的铁管就能修好。我450L轴传尾管炸弯了都被我修好了。

网友:
云翼家有碳管。换那个炸了尾管几乎无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