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四轴选择电池

楼主(2017-04-14):
新人第一次安装完首飞,调试很好,定点定高太厉害了。在天上纹丝不动,大概2-4级风。配置是银燕2212kv980,好盈乐天40A,apm2.8  请问各位大神,可以装14.8V  5200毫安电池吗?不考虑重量

网友:
只要你电调可以支持4S就可以了,但你要考虑你换电池后重量的问题哦

网友:
可以,建议用2216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