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傅吗?

楼主(2017-04-14):
我换了天七控,调机的时候没有显示油门。是怎么回事呢,求解决。

楼主:
但是插上电池电机也能转,不知道怎么回事,新买的好盈50a也进行了油门行程设定

楼主:
急急急,有人吗

网友A:
遥控器看一下有没有输出

网友B:
PWM接法当然没油门。油门跳过k8直接接在电调上了,k8怎么知道油门是多少?

不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接法当然没油门。油门跳过k8直接接在电调上了,k8怎么知道油门是多少?

不影响飞行。

有办法解决吗?求大神解决,我这样我如何设置上下油门的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看一下有没有输出

有的。通电电机能转,就是不显示在软件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办法解决吗?求大神解决,我这样我如何设置上下油门的量呢

不用设置啊,k8哪个设置跟油门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设置啊,k8哪个设置跟油门有关的?

我记得以前我的富斯i6控接这个显示的时候就要设置成上下油门显示都要10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我的富斯i6控接这个显示的时候就要设置成上下油门显示都要100%吗?

富斯是ppm吧。。。ppm->k8->pwm,所以要调一下。
天地飞直接pwm,不用调,只要校正行程通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是ppm吧。。。ppm->k8->pwm,所以要调一下。
天地飞直接pwm,不用调,只要校正行程通过就行了

新手,所以不懂什么意思。一起是说把电调油门行程设定好了上下油门量就成了100了吗?

网友C:
k8装机是不可以用手机蓝牙搞得,只能上电脑,最起码我试过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装机是不可以用手机蓝牙搞得,只能上电脑,最起码我试过是这样

我一直都用蓝牙调呀,用电脑不显示螺旋总距我才买的蓝牙模块,后来用这个方便我就一直用的这个蓝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用蓝牙调呀,用电脑不显示螺旋总距我才买的蓝牙模块,后来用这个方便我就一直用的这个蓝牙了

就是说,你的蓝牙可以改接收机类型?我用蓝牙要是改了接收机类型,(就相当于重新装机),就一定会出错,这步必须用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你的蓝牙可以改接收机类型?我用蓝牙要是改了接收机类型,(就相当于重新装机),就一定会出错, ...

我没有用蓝牙改接收机类型?天七需要改吗?我不知道改成哪一个,求告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所以不懂什么意思。一起是说把电调油门行程设定好了上下油门量就成了100了吗?

比如说你的油门量在k8里显示是10-90,但这没关系,电调校正油门行程的时候就把10当作0了,把90当作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你的油门量在k8里显示是10-90,但这没关系,电调校正油门行程的时候就把10当作0了,把90当作100了 ...

嗯嗯,k8没有显示就不知所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蓝牙改接收机类型?天七需要改吗?我不知道改成哪一个,求告知

就是说,以前是用传统接收机接法,然后突然想换卫星,单线,sbus接法,就要电脑改,蓝牙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以前是用传统接收机接法,然后突然想换卫星,单线,sbus接法,就要电脑改,蓝牙改不了

哦哦,这样吗?那我回去改成你说的那样,手机上也有接收机的类型选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