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乐迪AT9S遥控器怎么设置苏-27

楼主(2017-04-14):
请问乐迪AT9S
遥控器
怎么设置苏-27

网友A:
升降副翼,打开就行了,然后看舵面的方向,反了就舵机12通道对调

网友B:
高级设置里面 副翼升降混控打开就ok

网友C:
1. 机型选择:固定翼
2. 升降副翼: 混控打开
3. 舵机相位 :油门设置反向
这样就可以玩苏-27

网友D:
升降副翼混控

楼主(2017-07-21):
问题解决了,最近参加活动买了个r12dsm,用u22飞控,osd最远距离3300m。设置也非常简单,打开混控开关,设置舵量值即可。

网友E:
打开升降副翼混控就可以了,1通副翼和2通升降舵混控,摇杆左右转弯,上下升降。3通是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