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飙车失败!xl520炸鸡

楼主(2017-04-14):
又是阳光明媚的周五,明天又是幸福的周末,然而老司机又一次翻车了。。。本来只想默默剪草,奈何低压保护了。。。。翻车炸鸡
xl520改550,iKON  好盈80a v4       gdw590+895

网友:
不亏老司机 炸鸡都这么优美~~~~含蓄~~~~

网友:
80a飞520,高压板吗?

网友:
看样子损失应该不大

网友A:
楼主自从买了520,就没见飞过700x,520这么爽?

网友B:
看这像是没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从买了520,就没见飞过700x,520这么爽?

这个拿着比较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像是没动力?

低压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低压保护了

什么叫低压保护啊?求教!
我昨天飞380也是这样!在空中飞着飞着忽然不转了。我是60Av4 ,3020马达,1800 6s电池,80油门 ,19t马达齿! 帮分析下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低压保护啊?求教!
我昨天飞380也是这样!在空中飞着飞着忽然不转了。我是60Av4 ,3020马达,1800 ...

就是电池电压低于保护电压 电调会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池电压低于保护电压 电调会熄火

多大的容量,按理说3分半不应该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池电压低于保护电压 电调会熄火

我可以粗暴的理解成点电池电量不足吗

网友:
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粗暴的理解成点电池电量不足吗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保护之后,我量了一下电池,3.82。。这种情况就不是保护了啊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保护之后,我量了一下电池,3.82。。这种情况就不是保护了啊v

电流过大把电调整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过大把电调整保护了?

那个电池我没充满,没平衡完,因为电包没电了,所以就拔下来飞了,

您给分析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