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无刷 穿越 “大白”复活

楼主(2017-04-14):
之前的大黄炸鸡骨折了。。好在机架不算贵,大黄变身大白复活
随便改造了摄像头安装,利用了TINY7的头壳。。
骨折的大黄。。

复活的大白。。摄像头终于有了保护。。

网友A:
楼主有空能发一下大白下面哪个托架的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空能发一下大白下面哪个托架的图么

那个只是焊线用的支架。。
某宝搜 焊接辅助支架夹座 RCA 1618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只是焊线用的支架。。
某宝搜 焊接辅助支架夹座 RCA 1618

感谢

网友B:
什么配置,80无刷好飞吗?

网友C:
请问
3D打印? 组装? 套件? 什么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3D打印? 组装? 套件? 什么关键字?

机架是Kingkong 80,然后加了Tiny7 的头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80无刷好飞吗?

F4飞塔,动力十足又很稳。室内外都可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80无刷好飞吗?

详细配置:
飞塔:极光Tower Plus Mini F4飞塔
电机:化骨龙1104电机
桨:自剪三寸桨(也可以用Kingkong 新出的三叶,机架有送应该)
摄像头:Fx806
图传:化骨龙GTX 226, 图传天线因为可拆换了华科尔新出的110穿越机的天线备件,可以轻一些,而且这个图传可以三种功率切换。要轻可以保留Fx806 原来的图传
接收机就根据自己控选吧。。自用x9d所以就用了xm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配置:
飞塔:极光Tower Plus Mini F4飞塔
电机:化骨龙1104电机

楼主:
摄像头架子是自己打印的吗?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架子是自己打印的吗?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高达弄的,cnc雕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详细配置:
飞塔:极光Tower Plus Mini F4飞塔
电机:化骨龙1104电机

上些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些飞行视频

渣技术在外面瞎飞飞。。
https://m.weibo.cn/1939253673/40951342767424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渣技术在外面瞎飞飞。。
https://m.weibo.cn/1939253673/4095134276742411

翻滚好灵活哟,用多少毫安电池,整机不带电池多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滚好灵活哟,用多少毫安电池,整机不带电池多少克?

2s 550mah 电池,不带电池70多g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2s 550mah 电池,不带电池70多g吧

62.5克,用2s 550电池大概36克飞起来偏肉。用2s 450电池大概26克飞起来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62.5克,用2s 550电池大概36克飞起来偏肉。用2s 450电池大概26克飞起来爽

我没用摄像头一体图传,还是要重些。。

网友E:
lz请给个pid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请给个pid参考参考

仅供参考:

网友F:
大白不错,准备也搞个试试,不过卖家说新机架周四才有货.........
之前看你装过GT90后震动导致漂移
现在这款机架漂移吗?
我也跟你一样高了GT90的机架,用的是DYS的电机,漂移得很厉害
想换个机架试试
要么就是DYS的电机问题,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白不错,准备也搞个试试,不过卖家说新机架周四才有货.........
之前看你装过GT90后震动导致漂移
现在 ...

这个机架本身就是塑料的,很吸震的感觉。2S上去基本一点都不飘,3s会有一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2s 550mah 电池,不带电池70多g吧

我的空机就要84g,不过用的海博的打印架子确实耐炸。

网友G:
引用 楼主:
渣技术在外面瞎飞飞。。
https://m.weibo.cn/1939253673/4095134276742411

osd上电压参数上边是RSSI吗?能详细说下是怎么设置的吗?xm接收机就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空机就要84g,不过用的海博的打印架子确实耐炸。

那个架子很厚实。。超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osd上电压参数上边是RSSI吗?能详细说下是怎么设置的吗?xm接收机就可以吗?谢谢。

是RSSI, XM的CH16是RSSI 可以在飞控接收机页面里设置,然后OSD 上就看的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RSSI, XM的CH16是RSSI 可以在飞控接收机页面里设置,然后OSD 上就看的到了

只需要设置CH16就可以了吗? osd是控制软件是BF集成那种的吧?我的接收机是XM+设置完CH16,有显示rssi,但是数值不会动,比如开始显示是84%就一直是84%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需要设置CH16就可以了吗? osd是控制软件是BF集成那种的吧?我的接收机是XM+设置完CH16,有显示rssi, ...

你移动遥控器或者机机,接收机设置页面的CH16有变化吗?可能需要设置下RSSI 比例之类,我晚上可以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移动遥控器或者机机,接收机设置页面的CH16有变化吗?可能需要设置下RSSI 比例之类,我晚上可以看看

没有变化,我飞机都飞出好远了,还是84%

麻烦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变化,我飞机都飞出好远了,还是84%

麻烦给看下~

我想起来Beta flight 默认通道好像只有8个,需要用cli 改下,dump 出来看下,有个MAX CHANNEL 之类的,改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变化,我飞机都飞出好远了,还是84%

麻烦给看下~

CLI 那边设置下面这个参数,我随手设了个20,应该16就可以了set max_aux_channels = 20

网友G:
引用 楼主:
CLI 那边设置下面这个参数,我随手设了个20,应该16就可以了set max_aux_channels = 20

我昨天试下了
set aux
通道范围是0-6,
set max_aux_channels=12  直接报错了
帮我想下设置20的命令是什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试下了
set aux
通道范围是0-6,

把12改20就可以了。。报啥错误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12改20就可以了。。报啥错误啊?

我的直接是无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直接是无效值

你Betaflight 啥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Betaflight 啥版本?

3.15
确实是bf软件版本的事,升级到3.17,   就可以了,太感谢了

你的技术真赞

网友H:
嘿嘿嘿,看到有人提,赶紧秀一下头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嘿嘿嘿,看到有人提,赶紧秀一下头盔

网友:
引用 网友H:
嘿嘿嘿,看到有人提,赶紧秀一下头盔

你是高达吗? 非常精巧,涂个色更漂亮了
这头盔好像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