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知下x5f和v1 和v2,都什么分别,哪个好啊?

楼主(2017-04-14):
如题!还有说出你们心目中最优秀的550吧!!

网友A:
x5第一个版本是半包头罩,中联两侧没有锁紧螺丝,尾波跟450一样是左右两片中间铝柱固定.
第二个版本头罩改为全包,一体式尾波.
第三个版本就是X5 formula,中联变矮,中联中间加了个大轴承,从这代开始尾巴升级为双推.
然后就是现在的v2,为了改掉formula中联的问题中联又改回去了。侧板改成电池内置

网友:
x5是个好飞机,现在的x5F就是电池前置那款,v2是电池下置,旋翼头目前为止全部都一样了,升级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第一个版本是半包头罩,中联两侧没有锁紧螺丝,尾波跟450一样是左右两片中间铝柱固定.
第二个版本头罩改 ...

感谢答疑解惑,那x5f的中联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f款因为对横轴胶圈有额外的压力,所以胶圈死的很快,不注意就会自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款因为对横轴胶圈有额外的压力,所以胶圈死的很快,不注意就会自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改个旋翼头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