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静平衡的标准

楼主(2017-04-15):
今天闲来无事把Protos 500拿出来看看大桨的平衡状况,发现两片SAB 430mm碳纤桨有少许质量差,具体如下图,各位觉得这样的状态需要贴纸做平衡么?我飞450一般这样都没啥问题,还没飞过这架500,不知道如此轻微的不平衡是否会对飞行造成影响。

网友:
没事应该

网友A:
我这样的强迫症一般都得把它弄平衡了

网友B:
我的550桨都没做过平衡

网友C:
我的做了。先重心对称,再做重量平衡。

网友C:
先用450的主轴找出两个桨的重心,就是把桨架在主轴上,大概再中间的位置,再往两边转动,直到出现桨变水平的地方,用笔做个标记,另外一个同理,这样就找到了他们各自的中心,往桨尖的地方贴纤维胶带,直到重心一致对称。最后做重量平衡,往重心的地方贴纤维胶带就好了

网友C:
推荐亚拓的桨平衡器,那样比较精准,因为它主要不只是看静止水平,而主要是看它左右摆动的幅度是否一致。亚拓桨平衡器是把桨夹住,桨是垂直于水平面的,空气阻力比较小。楼主的好像看着不太好用。转动的时候,阻力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了。先重心对称,再做重量平衡。

力矩相同就行,没必要质量相同质心对称

网友E:
LZ你那种还不如简易的这种精准好用

找重心来贴胶布其实没必要,静止时候平的话,根据离心力公式,转起来一样是平衡的

网友F:
这种还不行吗?楼主看来有轻微强迫症。而且感觉这种质量平衡不科学。最好是楼上那个简易的,完全按照安装模式竖直状态的比较好。

网友G:
我建议不要配,你应该把桨装上了通过比如金脑之类陀螺仪的震动反馈情况,进行整机的降震,直机这东西桨再平,也不代表整机平衡就好,还是整体弄的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力矩相同就行,没必要质量相同质心对称

光是力矩相同应该不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力矩应该是力乘以力臂
而向心力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关系的,转速恒定的情况下,速度和圆周运动的半径成正比,这个半径就是上面的力臂(主轴到重心的距离)
所以向心力是和力臂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光是力矩相同应该不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力矩应该是力乘以力臂
而向心力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关系的, ...

F等于m 欧米伽乘以质心等效力臂,是转速的平方不是力矩的平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光是力矩相同应该不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力矩应该是力乘以力臂
而向心力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关系的, ...

上面那位模友说的对,高中物理有讲。

网友D:
引用 网友I:
F等于m 欧米伽乘以质心等效力臂,是转速的平方不是力矩的平方。

补充一下,是角速度平方不是转速平方。

网友:
引用 网友I:
F等于m 欧米伽乘以质心等效力臂,是转速的平方不是力矩的平方。

我写的是力臂的平方   不是力矩的平方啊?

其实公式记错了,应该是三次方关系,向心力=质量*半径*速度平方

速度的平方里面 就已经是力臂的平方关系了   还有一个半径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是角速度平方不是转速平方。

公式记错了,应该是三次方关系,向心力=质量*半径*速度平方

速度的平方里面 就已经是力臂的平方关系了   还有一个半径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式记错了,应该是三次方关系,向心力=质量*半径*速度平方

速度的平方里面 就已经是力臂的平方关系 ...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我理论物理专业的能把向心力公式记错

网友:
已经看蒙圈 到底用不用把重心搞一致啊?我没搞过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式记错了,应该是三次方关系,向心力=质量*半径*速度平方

速度的平方里面 就已经是力臂的平方关系 ...

质量乘以速度乘以半径的平方是圆周运动的角动量表达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式记错了,应该是三次方关系,向心力=质量*半径*速度平方

速度的平方里面 就已经是力臂的平方关系 ...

字写的很丑,还请不要介意。

网友:
必须贴平啊,

网友:
这样已经比较平了,装上转起来试试

网友:
重心必须相同

网友:
高中知识。。。。圆周运动

网友J:
楼主的桨平衡器就是最科学的啦,模仿大桨在桨夹上的平衡,

微微不平衡,得看机械公差,有的很平衡反而有震动,很奇怪吧,就是中联大奖夹有公差,建议配平然后上机实测,能做到几乎很小的震动,

至于其他什么重心,什么力矩,都是瞎扯淡,说的人家做桨平衡器的好像不懂物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的强迫症一般都得把它弄平衡了

我有严重的强迫症,所以问问大家是否有必要配平,但是贴了贴纸看着又很别扭,而这又正是强迫症晚期的另一种表现,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50桨都没做过平衡

你检查过么?飞起来有什么问题么?或许你的桨出厂就平衡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450的主轴找出两个桨的重心,就是把桨架在主轴上,大概再中间的位置,再往两边转动,直到出现桨变水平 ...

所以根据这样的步骤配平的桨,通常每只都会在不同的位置贴上两条胶带?我怎么从没见过这样的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亚拓的桨平衡器,那样比较精准,因为它主要不只是看静止水平,而主要是看它左右摆动的幅度是否一致。亚 ...

对于桨平衡器来说,桨的正面与水平面垂直还是平行所产生的空气阻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吧?况且我这个桨平衡器的跷跷板是通过轴承与那根金属轴连接的,轴承本身顺滑度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不装大桨的情况下完全水平,怎么碰最后都还是回到水平位置(根据顶端的气泡判断)。装上大桨之后也是多次摆动测量平衡度,结果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那种还不如简易的这种精准好用

这个也有,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桨平衡器就是最科学的啦,模仿大桨在桨夹上的平衡,

微微不平衡,得看机械公差,有的很平衡反而有 ...

桨平衡器就是根据力矩平衡做的,怎么成了瞎扯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还不行吗?楼主看来有轻微强迫症。而且感觉这种质量平衡不科学。最好是楼上那个简易的,完全按照安装模 ...

我是严重的强迫症患者。。。看我之前的装机贴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建议不要配,你应该把桨装上了通过比如金脑之类陀螺仪的震动反馈情况,进行整机的降震,直机这东西桨再平 ...

恩,有道理,或许桨夹、旋翼头本身也有不平衡的地方,还是整体测试比较靠谱。只是我没有VBar之类可以测震动的陀螺仪,估计只能凭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字写的很丑,还请不要介意。

所以向心力与重心位置的关系会影响到整个旋翼头的平衡度,对么?问题在于,现在出厂的品牌碳纤大桨,基本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配平,那么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究竟这个关系对于平衡度的影响有多大,是否值得大家去做重心对齐?我似乎从没看到关于一片大桨上面有两条胶布的照片,很是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桨平衡器就是最科学的啦,模仿大桨在桨夹上的平衡,

微微不平衡,得看机械公差,有的很平衡反而有 ...

看了各位的讨论,我现在打算先这么着,飞飞看,如果震动过大再回来配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向心力与重心位置的关系会影响到整个旋翼头的平衡度,对么?问题在于,现在出厂的品牌碳纤大桨,基本 ...

真正影响桨平衡的只有桨的质量与主轴到桨质心距离的乘积,桨平衡器平了就可以了。至于对震动有多大影响不是很清楚,反正我买的桨zeal就没配平过,金脑振动值也是很小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多了,都蒙了,我说下我的方法,先用电子秤称两个大桨的重量,轻的用胶带先粘下重量相等,然后上平衡器,移动胶带的位置,水平即可粘牢。如果重量一样但是平衡器不平,两边各粘一段相同重量的胶带,调节位置水平粘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有道理,或许桨夹、旋翼头本身也有不平衡的地方,还是整体测试比较靠谱。只是我没有VBar之类可以测震 ...

kbar也有震动记录,但是只有一个值没有频谱分析很难看出来,其实我看你装机都很细,应该不存在大问题,但要是强迫症到底的话,最好有一个金脑之类的有频谱分析震动记录的陀螺仪,对于排振事半功倍
具体你看看amphibia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6171

网友:
我的桨平衡器配450桨的螺丝孔距根大桨夹孔距一样,所以不用找重心,那边轻贴那边。
对于螺丝孔距与桨夹孔距不同的平衡器,只好先重心一样,再在重心处贴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