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解锁后4个通道输出问题

楼主(2017-04-15):
各位模友我的px4在解锁后推油门发现1,2,3,4个通道的输出不一致,电机的转数也不一致。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模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行程

遥控器都校正过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都校正过了的

电调的行程。关电油门弄到最上面,插电,再拔电,插电按安全开关,听到滴滴两声油门拉到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行程。关电油门弄到最上面,插电,再拔电,插电按安全开关,听到滴滴两声油门拉到最下面

在地面站里看到4个输出也不一致啊1,2通道偏高3,4通道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