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Y六轴续航时间30左右配置

楼主(2017-04-15):
小弟想DIY 一架六轴航拍用飞行器,满负载起飞重量10公斤,6S 16000毫安时供电哪位大神可以给个电机、电调、桨的配置.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以上要求最多10分钟

网友A:
10公斤满载起飞的话  飞半个小时  那么电机的总拉力要达到20kg比较好   力效=10000g/(22.2v*32a)=14g/w  目前好像没有那么高效率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公斤满载起飞的话  飞半个小时  那么电机的总拉力要达到20kg比较好   力效=10000g/(22.2v*32a)=14g/w  目 ...

U7总拉力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公斤满载起飞的话  飞半个小时  那么电机的总拉力要达到20kg比较好   力效=10000g/(22.2v*32a)=14g/w  目 ...

U7总拉力可以的啊,但是油门百分比上去了

网友:
总拉力可以  但是力效没有那么高

网友:
值保动力都够呛,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U7总拉力可以的啊,但是油门百分比上去了

油门百分百上去了  电流也就上去了  时间就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公斤满载起飞的话  飞半个小时  那么电机的总拉力要达到20kg比较好   力效=10000g/(22.2v*32a)=14g/w  目 ...

东西,您有没有好的配置方案

网友:
目前科技水平实现不了,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西,您有没有好的配置方案

没有  除非电池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除非电池加大

对不起,刚才打错字了,是兄弟,不是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除非电池加大

你的意思是用大容量电池吗?
比如说22000的单块电池,或者两块16000的电池?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要不就装氢燃料电池

网友:
用12S电池配44.4V的电机和电调,电机尽量用低KV值的,匹配螺距适合的大桨叶,可以达到30分钟的续航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大容量电池吗?
比如说22000的单块电池,或者两块16000的电池?是这个意思吗?

目前的电机单个拉力在1666g(10000g/6) 的力效在8g/w这样(飓风U7电机)  那么电机总功率达到10000g/(8g/w)=1250w  电流=1250w/22.2v=56a=56000mah  电池容量=28000mah  这个是理想情况

网友:
一万六 6kg比较容易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电机单个拉力在1666g(10000g/6) 的力效在8g/w这样(飓风U7电机)  那么电机总功率达到10000g/(8 ...

再请教一个问题,效率型电机与动力型电机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效率型电机在抗风性方面比动力型电机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电机单个拉力在1666g(10000g/6) 的力效在8g/w这样(飓风U7电机)  那么电机总功率达到10000g/(8 ...

8g/w是在油门多少的情况下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效率型电机与动力型电机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效率型电机在抗风性方面比动力型电机差一些
...

这个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8g/w是在油门多少的情况下的数据?

8g/w是在1600g拉力的力效  油门多少不知道  这个不是很重要  一般多轴起飞重量最好不要超过电机最大拉力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g/w是在1600g拉力的力效  油门多少不知道  这个不是很重要  一般多轴起飞重量最好不要超过电机最大拉力 ...

就是说选择电机50%油门情况下的拉力为最好是吧?

网友B(2017-05-20):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效率型电机与动力型电机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效率型电机在抗风性方面比动力型电机差一些
...

低KV配大桨,力效高,抗风差,高KV配小桨,抗风好
另外你航拍用为什么负载这么重,航拍起飞重量6KG左右
我目前一架6轴用6S10000电池设置22.2自动降落,空载暴力飞行43分钟,挂云台+狗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KV配大桨,力效高,抗风差,高KV配小桨,抗风好
另外你航拍用为什么负载这么重,航拍起飞重量6KG左右
...

我挂的是GH4和5D3云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KV配大桨,力效高,抗风差,高KV配小桨,抗风好
另外你航拍用为什么负载这么重,航拍起飞重量6KG左右
...

续航43分钟,求你的配置,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续航43分钟,求你的配置,学习一下

43分钟只是空载,没挂云台和相机
自己改的740轴距6轴机架,重量较轻,16MM机臂,尽可能的减了重,HLY4225(3508) KV610,12寸碳桨,测试飞控V2,定制6s10000 20C电池,起飞重量3.5-3.8kg(我称不是很准,大概重量在这个范围),一半时间的满油暴力飞,BB响设置的3.8V警报,18分钟开始警报(BB响的电压不是太精确),设置22.2自动降落(单节3.7v),43分钟自动降落
前天继续测试了下开源V6 920机架,25mm机臂,重量比较大,TM 4012 KV400,15寸碳折叠,同样的V2测试,同样的6S10000电池,5级风,空载起飞重量4.6-5KG,暴力飞行一半时间,BB设置3.8,10分钟开始3.8警报,25分钟开始22.2自动降落,回电电压3.77,计算理论飞行时间用22000电池在45分钟左右,改天去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3分钟只是空载,没挂云台和相机
自己改的740轴距6轴机架,重量较轻,16MM机臂,尽可能的减了重,HLY422 ...

谢谢,我准备上海天V6,  990的机架,大疆4216电机配大疆17寸浆,6S10000,起飞重量4.5KG左右,现在算出来的续航时间也就30分钟左右,不知准确不准确。
另外,大疆4216 的电机和飓风4114 的电机,那个要好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准备上海天V6,  990的机架,大疆4216电机配大疆17寸浆,6S10000,起飞重量4.5KG左右,现在算 ...

990上5系电机吧

网友D:
负载10kg,单轴拉力1667g,推荐动力是40%满油门动力,所以电机的单轴最大拉力是1667/0.4=4167g
如果上6S电池,目前基本上6010或5310-5314级别动力配18-20寸桨基本上可以达到
以致盈5310+1861桨为例,1667g时的单轴电流大概在8A左右,算上负载等总电流50A
续航时间可粗略按:续航时间=电池容量/总电流*60*80%
按续航半小时,电池放电80%计算
所需电池容量大约为6S30AH左右,即两个16AH并联
格氏16AH电池自重1950g,两个就4kg,也就说载机+设备载荷不能超过6kg
我曾用开源V6机架装过一个,挂微单,不算电池自重5.8kg,供楼主参考

网友:
六轴M10动力2880桨+两块22000 6s串连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10kg,单轴拉力1667g,推荐动力是40%满油门动力,所以电机的单轴最大拉力是1667/0.4=4167g
如果上 ...

谢谢兄弟的帮助

楼主(2017-07-09):
引用 网友D:
负载10kg,单轴拉力1667g,推荐动力是40%满油门动力,所以电机的单轴最大拉力是1667/0.4=4167g
如果上 ...

如果用T-MOTOR U8电机(参数:电池规格12S、螺旋桨22X7.2、油门44%、电流4.35A、功率209.02W、拉力1933g、力效9.24g/w)这种情况下11公斤起飞,悬停时间会在多少分钟?
另外想知道一件事,就是飞控是DJI的(WKM、A2、A3),而DJI飞控在使用GPS模式起飞,油门要达到50%飞机才会离地起飞,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从电机参数中44%的油门拉力情况下是起飞不了的?也必须达到电机参数50%才能起飞?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用T-MOTOR U8电机(参数:电池规格12S、螺旋桨22X7.2、油门44%、电流4.35A、功率209.02W、拉力1933g ...

11kg,六轴单轴拉力是1833g,单轴电流按4.3A计算,悬停时总电流4.3A*6+2A(其他设备耗电)=27.8A
如果是2个6S16AH电池串联,16AH/27.8A*60*80%,约为27.6min
油门44%的拉力与飞控50%油门杆量不是一回事,GPS模式下,飞控接收到遥控器的油门50%位置的信号,知道应该上升了,会转换成输出的信号,这个信号与输入信号是不相等的
所以实际的逻辑是,遥控器输出50%油门信号->飞控->给电调输出增加油门的指令->电机加速->飞机起飞。
当飞机悬停时,飞控发现啊现在输出的实际油门信号,正好能够保证飞机悬停,就不会再往上加
举个例子,随着电池使用,电压下降,此时遥控器输出的信号还是50%,但实际输出给电机的油门,已经比满电时要高了,因为电压低了,没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kg,六轴单轴拉力是1833g,单轴电流按4.3A计算,悬停时总电流4.3A*6+2A(其他设备耗电)=27.8A
如果是2 ...

那这么说就要根据电机参数表中50%油门电流来计算时间了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就要根据电机参数表中50%油门电流来计算时间了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
先根据重量,从厂商提供的参数表中找到对应重量所需要的电流,然后计算时间就行了
参数表中的50%油门,是电调PMW信号50%油门的位置,跟实际输出的拉力不是线性关系,所以对你计算没有参考意义
装机的时候,只要确认,100%油门时的最大拉力的40%-45%等于单轴重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意思
先根据重量,从厂商提供的参数表中找到对应重量所需要的电流,然后计算时间就行了
参数表 ...

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太感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意思
先根据重量,从厂商提供的参数表中找到对应重量所需要的电流,然后计算时间就行了
参数表 ...

按照图片中这个型号的电机基本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图片中这个型号的电机基本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是吧?

悬停时间的计算方式是
1、估算总重量,除以单轴悬停时的拉力值
2、从参数表中找到拉力值对应的电流值
3、通常没有严格正好的拉力值,所以可以在表格中找到悬停拉力值相邻的值,按照线性关系估算悬停拉力下的力效值。例如1833g单轴拉力,表格中最小的是1933g对应力效是9.24。计算44%、46%油门时,拉力和力效的斜率,估算出在1833g的时候力效是多少
4、悬停时电流=(悬停拉力(g)/力效数据(g/W))/电压,得到悬停电流
5、总电流=单轴悬停电流*轴数+设备功耗电流
6、悬停时间(min)=电池容量(Ah)/总电流(A)*60min/h*80%放电。其中80%是电池放电能力,即为了保证飞行安全,一般电池会放到75%-80%电量,就会返航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时间的计算方式是
1、估算总重量,除以单轴悬停时的拉力值
2、从参数表中找到拉力值对应的电流值

非常感谢兄弟

网友:
6S 3200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时间的计算方式是
1、估算总重量,除以单轴悬停时的拉力值
2、从参数表中找到拉力值对应的电流值

兄弟,力效的斜率怎么计算啊?这个是真没看懂你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时间的计算方式是
1、估算总重量,除以单轴悬停时的拉力值
2、从参数表中找到拉力值对应的电流值

兄弟,您在帮我看看,飓风和T-M选择哪个电机比较好,昨天又大体估算了一下整机重量,接近13公斤了,我也彻底晕了(含GH4云台和GH4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您在帮我看看,飓风和T-M选择哪个电机比较好,昨天又大体估算了一下整机重量,接近13公斤了,我也 ...

我也想知道。我自己理解的是算出自己需要的单轴拉力之后在表里面找出来。然后按着对应的大概数据和自己的配置可以算出大概的悬停时间。我看你要是接近13kg的话,单轴就是2.2kg了,然后找到表里面对应的拉力,我算了一下你的悬停时间是25分钟。
但是我不理解的是要是这个重量的话只有油门点位48%才可以,就达不到老师说的44% 的油门了。
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需要的重量拉力更大,对应的油门点位要80%才能达到的话,我遥控器推到中位靠上可以起飞吗,起飞之后,我再放到中位,pwm输出是50%,那么飞控可以自己调整电压输出,来保证飞机悬停吗?

网友(2017-08-11):
引用 网友D:
11kg,六轴单轴拉力是1833g,单轴电流按4.3A计算,悬停时总电流4.3A*6+2A(其他设备耗电)=27.8A
如果是2 ...

完全正解

网友(2017-09-20):
你想飞多久?

楼主(2017-11-15):
引用 网友D:
11kg,六轴单轴拉力是1833g,单轴电流按4.3A计算,悬停时总电流4.3A*6+2A(其他设备耗电)=27.8A
如果是2 ...

终于搞定了,整机起飞重量14公斤,基本全油门飞行时间29分钟。稍微温柔姿态进行飞行,估计应该可以接近35分钟吧?

网友(2018-01-12):
虚心潜水学习中

网友:
载重10公斤,16000的电池,飞行30分钟,重量不减能飞10分钟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