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7-04-15):
亚拓700L电动机无法启动,油门杆推起来,电机一直缓启动状态。但是不转,从新用遥控器校准电调也不好用。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么。谢谢了

网友A:
都上700了……这问题又难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上700了……这问题又难到你?

嗯嗯,,有些地方比较空白,望指导下,谢谢了

楼主:
我没有电调设定卡,一直是斜线飞的。昨天突然就这情况,直接蒙圈了。

网友B:
电机三相电少一相???好像以前见过魔友的450也这样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三相电少一相???好像以前见过魔友的450也这样过。

哦哦,电机和电调的连线出现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电机和电调的连线出现问题么???

可以试试看检查一下电调接电机的三根线是不是都接好了。之前有魔友Q群发视频,450少一相电,推摇杆,电机冒烟了。

网友A:
无非就是电机缺相,电调设置的问题,油门保护这几种情况。看你这情况多半是电机缺相。三根线有线断了,松了,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电机和电调的连线出现问题么???

检查下电机电调的三根线是不是有问题。之前有魔友电调出来3根线不对,少一相电,推摇杆电机冒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电机缺相,电调设置的问题,油门保护这几种情况。看你这情况多半是电机缺相。三根线有线断了,松了 ...

嗯嗯,好的。我检查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电机电调的三根线是不是有问题。之前有魔友电调出来3根线不对,少一相电,推摇杆电机冒烟了的。

...

嗯嗯,好的,我试试,今天上午我试了重新调,电机一直不转,我一会拆了,看看情况。

网友C:
电机近角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我试试,今天上午我试了重新调,电机一直不转,我一会拆了,看看情况。

拆掉主桨检查。安全第一。
我周一休息也要在家装380了。激动不已。到时候也请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近角的问题

电机近角??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主桨检查。安全第一。
我周一休息也要在家装380了。激动不已。到时候也请各位大佬赐教。

我早上试的时候都拆了,不好用。我现在把电机和电调都拆下来了,在想办法怎么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线出了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D:
电机虚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虚汉吗

不知道啊。应该不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应该不能啊。

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测一下

不会用啊。,能指导一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用啊。,能指导一下么?

我也忘记了,一个修家电的老板教我的

网友E:
楼主似乎对于电直所知甚少,这样直接玩700是不是有些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似乎对于电直所知甚少,这样直接玩700是不是有些危险?

,嗯嗯,有很多空白,现在就会一些简单飞行。望老人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似乎对于电直所知甚少,这样直接玩700是不是有些危险?

麻烦一下,我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哪。麻烦帮忙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忘记了,一个修家电的老板教我的

嗯嗯,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早上试的时候都拆了,不好用。我现在把电机和电调都拆下来了,在想办法怎么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线出了 ...

主旋翼头两边,螺旋桨的螺丝拆掉,卸下两桨叶,然后把电机和电调的三根线挨个重新插拔一次,注意不要把顺序混了。重新插好后,正常起飞操作,上电池,遥控器油门轻轻推一点看电机正常转动否。如果正常,就应该是虚接,如果还是老样子。就得继续查了。
如果线的顺序弄混了导致电机倒转,只需要把任意两根线拔下来交换,电机就恢复正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旋翼头两边,螺旋桨的螺丝拆掉,卸下两桨叶,然后把电机和电调的三根线挨个重新插拔一次,注意不要把顺 ...

刚试完,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近角??是什么意思??

就是电调设置的时候有个电机的近角设置不知道你的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调设置的时候有个电机的近角设置不知道你的是怎么样

我没有电调设定卡,只是用遥控器的行程量校准了电调,这个有影响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电调设定卡,只是用遥控器的行程量校准了电调,这个有影响么?

你是什么电调?卡斯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电调?卡斯特的吗?

恩,是的,卡斯特160A电调。电机是850MX,490kv的。

网友:
换一下电机试试,或者换一下电调试试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F:
感觉飞大疆的都来挑战直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上700了……这问题又难到你?

说明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飞大疆的都来挑战直升机了

我没飞过大疆,直接练的直机。

网友:
求购凤凰电调50/80A,各位模友有没闲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