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如何设置直升机模式

楼主(2017-04-15):
futaba14sg如何设置直升机模式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A:
买来默认就是直升机啊?还是你想增加一组直升机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默认就是直升机啊?还是你想增加一组直升机模组

我的默认是固定翼的,想改直升机,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默认是固定翼的,想改直升机,不知道怎么设置

有中文说明吗?我是默认的没有改过

网友B:
计时下面有两个选项,左面的是发射制式,右面的是模型选择和新建模型。或者LINK菜单中选择第二项,这个也是模型选择新建菜单。选择新建模型。模型选择H打头的。十字盘选择你飞机的类型就行了。

网友(2017-11-03):
引用 网友B:
计时下面有两个选项,左面的是发射制式,右面的是模型选择和新建模型。或者LINK菜单中选择第二项,这个也是 ...

就那么简单?三通道反向要设置吧,还有油门曲线要调吧?

网友:
首先又是那一句, 開機...點兩下 LNK 進入內頁,進入後用轉盆選 MODEL TYPE, 再點中間的 RTN 進入, 在最高一行用轉盆選 TYPE, 點選到後用RTN 進入, 再用轉盆張 AIRPLANE (飛機 ) 改為 HELICOPTER (直升機 ) 完成後用 HOME- EXIT 跳出回主頁面,會見得到原有的飛機圖案變成直升機, ..完成. 關機再開確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