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御一BUG

楼主(2017-04-15):
早晨天气很好,7点开始飞完一块电池,一切正常。紧接第二块电池,此时太阳已强烈许多,机器此时高度60,突然发现,当机头正对东方太阳方向飞时,壁障系统马上提示,有障碍并自动刹车。开始怀疑探头可能脏了,降落发现没什么东西遮住,屡试试,老问题。但不对着太阳反向飞,一切正常。后改向北飞,飞完两节电池,一切顺利。
姑怀疑,御的壁障当正对强烈阳光时,是否存在BUG,其他大神是否遇到,也请大疆公司测试。

网友:
所以这东西还是得买保有量大的品牌的,有众多朋友帮你一块测试。

网友:
强光对 避障系统有影响估计

网友:
没试过对着阳光飞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说明书里都写了. 没认真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都写了. 没认真看吧

真的有啊,真没认真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有啊,真没认真看

等回去看看

网友B:
试过自动返航,因对太阳方向,返航失败,飞机自动升至5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自动返航,因对太阳方向,返航失败,飞机自动升至500米。

这个吓人了,500米,可以打飞机了

网友:
这个还真要注意了,马上夏天就来了

网友(2017-05-16):
阳光影响这么厉害啊

网友(2017-07-31):
估计对着阳光不允许再往前走,应该是阳光导致视觉避障看不见前面的路了,怕前面有障碍,所以不允许再飞,是不是大疆有意而为之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光线太强影响避障

网友:
那失控自动返航时就要注意了,万一对着阳光御姐就完蛋了,等于放飞了!!!

网友:
强光是会有影响,而且貌似云也会对下视有影响

网友:
关闭前视觉就可以了

网友(2017-10-24):
你肯定没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C:
正常 正常 所以自动返航是关闭防撞的

网友D(2018-01-21):
光线强有影响不能说是 bug

网友E(2018-02-24):
这个不算什么BUG,你走着走着突然一道强光直射双眼,你也会下意识用手遮眼并且停下

网友F:
是这样的,包括强光,大雾,多云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不建议飞行,之前也有机友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