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求助

楼主(2017-04-15):
下午在cc3d调参数中,
遥控器
连接时,升降通道检测不到是什么原因呀?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多试几次

网友B:
SBUS通道1~8,如果1~16可能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通道1~8,如果1~16可能识别不了
谢谢您啦~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