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7-04-15):
2216后面的那两个数字表示什么???

网友A:
线圈匝数

网友:
级数。这个是8级

网友B:
8极。8个磁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匝数

?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极。8个磁极

我数了数一样啊
那xxd同样kv怎么后面有的4t有的10t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鬼

不理解的话自己百度吧,匝数就是绕几圈的意思    说磁极数的简直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的话自己百度吧,匝数就是绕几圈的意思    说磁极数的简直人才啊

我知道我学过但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少闸啊是不是还有乘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学过但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少闸啊是不是还有乘多少

多股线并绕   看起来多,实际就那么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股线并绕   看起来多,实际就那么几圈

哦哦我懂了kv低闸数多对吧
那10t是什么意思xxd的电机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我懂了kv低闸数多对吧
那10t是什么意思xxd的电机写的

t也是匝数的意思,车用电机都是多少t多少t来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也是匝数的意思,车用电机都是多少t多少t来区分的

但是上面标的是一样的k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上面标的是一样的kv

可能标的不对    还可能每个厂家用的材料不一样,定子高度和磁力强度都会影响kv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标的不对    还可能每个厂家用的材料不一样,定子高度和磁力强度都会影响kv大小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