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问问~

楼主(2017-04-15):
18妹子的电池只能放控里充吗?有没有更快的方式?2S 3500mah 锂电,只有一个2S平衡头,406DUO可以充不,用什么模式?

网友A:
用a6方便点,406要有总线才能充,只有平衡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6方便点,406要有总线才能充,只有平衡头不行

A6选charge?还是banlance charge,最大可以用几A

网友B:
引用 楼主:
A6选charge?还是banlance charge,最大可以用几A

A6都是平衡充模型   最大可以用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都是平衡充模型   最大可以用8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