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技术问题

楼主(2017-04-15):
凤凰电调90A的为啥比50A80A的便宜,质量有啥不同?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talon90a是老电调了,edge目前是最新的,所以贵一点。据说很容易拉烟。

网友B:
90a軟體上面也有閹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lon90a是老电调了,edge目前是最新的,所以贵一点。据说很容易拉烟。

我需要用到凤凰电调的定速模式,不知道90A定速模式咋样?另外,弱弱的问一下,talon 和edge 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a軟體上面也有閹割

不知道90A 的定速模式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用到凤凰电调的定速模式,不知道90A定速模式咋样?另外,弱弱的问一下,talon 和edge 有啥区别?

talon的定速和edge的定速我感觉不出区别,talon在回传功能上有阉割。

网友C:
90A只有6S,50a8S的80a12S的,高压的贵点

网友:
Talon主要是没有数据记录功能,其他的不比Edge差吧,还自带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lon90a是老电调了,edge目前是最新的,所以贵一点。据说很容易拉烟。

凤凰90A电调有没有转数输出线?能不能实时输出转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A只有6S,50a8S的80a12S的,高压的贵点

90A的有没有转数输出线?能不能实时输出电机的转数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90A 的定速模式如何?

我的600也是定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