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锂电池启动汽车

楼主(2017-04-15):
今天用车电瓶充了两节6S3000电池,回家时启动不了汽车了,救援叫了两个都嫌远不来,没办法只好用刀子把一块3S2200电池线割断,接在了电瓶正负级上,一下子车打着了,再测下电池电压,发现竟然电池电压达到了13伏,不明白怎么没用电还充电了?

网友:
一般说锂电是可以启动汽车的,容量够,线径够就行了。

网友:
1.6-2.0排量的启动电流一般多少A?

网友:
测电压也要车熄火才能测,否则电瓶处于充电状态测的是发电机发电电压

网友A:
车子发动之后,发动机就对电池充电了,电压大概是13.6-14V,所以启动后就要马上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子发动之后,发动机就对电池充电了,电压大概是13.6-14V,所以启动后就要马上断开。

是拿下来用BB响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拿下来用BB响测的

BB响精度太低回家充/放电即可

网友:
哈哈,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