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螺距不一致

楼主(2017-04-15):
上次射浆炸鸡,配件到了修好,中位0螺距,正螺距13度两边一致,到副螺距时候,一边13度,一边15度,9轴陀螺仪换成mb还是这样,求问什么情况?横轴换了新的,射浆炸鸡大桨都没坏,什么情况啊

网友:
桨夹拉杆有变形吧

网友:
看看拉杆是不是一样直,有没有歪。

网友:
检查十字盘、连杆、旋翼头、桨夹连接臂

网友A:
桨夹摇臂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夹摇臂变形

这摇臂也太不结实了

网友:
拉杆,桨夹摇臂看看

网友:
检查十字盘球头,桨夹球头

网友:
中点一致、最高点一致,最低点却不一致,难道是舵机一致性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摇臂也太不结实了

你知不知道炸鸡瞬间那个受力多大,换成钢的未必能不变形。

网友C:
查到了问题出在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到了问题出在哪吗???

应该是摆臂问题,我把摆臂拆了从新装了下凑合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不知道炸鸡瞬间那个受力多大,换成钢的未必能不变形。

我这不算大炸啊,三轴没事,大桨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摆臂问题,我把摆臂拆了从新装了下凑合能飞

摆臂变型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臂变型有多大

没看出来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