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2216 1400kv和1250kv

楼主(2017-04-16):
手里面有一个朗宇2216 1250kv的电机,想在入个1400kv.的电机,不知道1400kv电机怎么样,费电吗?我的电调是40A 夏天满油会不会烧了?飞塞斯纳用的,之前用的是2212 1400kv的电机  觉得动力有点弱,想入个2216  不知道1400kv的合适不合适  大家 帮忙推荐

网友A:
电调够用了,觉得kv1250以下比较好,kv好了,桨小了,没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够用了,觉得kv1250以下比较好,kv好了,桨小了,没机器的

严重赞同,前拉的飞机 KV 小些好。 说说飞机的尺寸朋友们给你些推荐吧。

网友:
2216有1400kv?那正好,入吧,电流估计也就30A

网友:
用1400KV电机比较好,小飞机效率不是主要的,这样配桨反扭小点。

网友:
已经有1250kv的2216干嘛还要买1400kv,不就是飞个入门机塞斯纳吗?真没必要折腾。

网友:
1250KV完全足够用了。动力弱换桨换大桨距换高

网友B:
有1250就用 2216可以上10寸桨

网友B:
如果3S就10寸桨电流30A 4S就8寸桨电流26A

网友:
都有1250kv了。飞飞塞斯纳足够了,上9*6桨,满油门拉力破1kg的,可以拉着你的塞斯纳垂直飞天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好,确实没必要,塞斯纳不是竞速机,高KV没用,休闲飞1250绝对够了

网友:
完全没必要再浪费那点钱,就用KV1250的好了

网友:
塞斯纳用1250KV合适,但是考虑通用,建议用1400KV

网友:
已经有2216KV1250,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没必要再买KV1400的。

本来就是慢速机,低KV效率高,随便上个9吋桨,动力就会有很大改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