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刷deviation V5.0固件,设置华科尔250PRO的问题。

楼主(2017-04-16):
DEVO10刷deviation V5.0固件,设置华科尔250PRO的问题。
找到华科尔说明书中D7的设置

有高手能教我一下如何改成D10 刷deviation V5.0固件后的设置呢。

网友A:
期待楼主把D10玩精,日后多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把D10玩精,日后多向你学习。

刚刷的固件,好奇心重。

楼主:
查了华科尔250pro的说明书,有个在D7中的设置图,昨天发重贴了。重贴上来。

D7没用过,如果用过D7的朋友也帮忙看看,给我一些设置提示也好。

网友B:
6通道用FMODE开关。5通道用MIX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6通道用FMODE开关。5通道用MIX开关。

是的,5通道一键返航和悬停,6通道是刷锅和无头。听说还有一个控制摄像与否的,不知应该设在第几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6通道用FMODE开关。5通道用MIX开关。

是的,5通道一键返航和悬停,6通道是刷锅和无头。听说还有一个控制摄像与否的,不知应该设在第几通道?(解决了,这个设在第七通道)

网友C:
LZ搞定了吗,我刷的3.6.6固件,现在对上频了,但是还不能解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搞定了吗,我刷的3.6.6固件,现在对上频了,但是还不能解锁电机

搞定了。解锁方法请看你的说明书。

网友D(2017-07-31):
楼主能给一份固件的文件吗?谢谢!4798304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给一份固件的文件吗?谢谢!

name=PRO250
mixermode=Advanced
type=plane
[radio]
protocol=DEVO
num_channels=7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n

[channel1]
template=cyclic2

[channel2]
template=cyclic1

[channel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channel4]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MIX0
dest=Ch7
scalar=4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1
scalar=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2
scalar=-10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Virt1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Virt1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2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GEAR0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resetsrc=RUD DR1
time=180
[timer2]
src=Ch3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RUD DR
Toggle=13,10,0,5,0,ELE DR
Toggle=22,10,0,4,0,AIL DR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网友(2018-02-22):
引用 楼主:
name=PRO250
mixermode=Advanced
type=plane

请教一下,用了你的配置文件我的250pro初始化没问题,但不能解锁,我是右手油门的,想问一下你是用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的呢,摇杆模式是用1还是2呢?谢谢了!

网友(2018-04-23):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解锁方法请看你的说明书。

楼主!我刷的4.0用以前的方法怎么解锁不了电机啊?能告诉我原因么?谢谢了